伺服电机有一个旋转编码器和一个不认识的东西

楼主(2005-05-2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西门子伺服控制器,详细型号没有看,上电正常,给定信号时,过载报警,但电机绕组正常,在电机的尾部有两个旋转编码器类型的东西,后面一个有三相,前面一个有两相,有两相的那个是不是旋转编码器的AB相,后面的那个是不是Z相

网友A:
我对西门子不熟,不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糙了一点。

网友B:
应该不是,

楼主:
找到了,后边的是一个绕组,三相有个星点,共四根线,每组对星点50欧

网友C:
可能一个是抱闸,一个是编码器。。。 过载报警可能因为您抱闸没有松。。。 是否为抱闸装置的实验方法,断电后您是否可以自由扭动电机轴,不能扭动即为带断电抱闸。。。

网友C:
补充:可能检测装置不是旋转编码器,可能为旋转变压器,欧洲的伺服也有用旋转变压器作为检测装置的。。。 旋转编码器检测输出为数字信号,旋转变压器输出为模拟信号,通过模-数转换并细分后可以得到具体的旋转的角度,精度也并不比编码器差。。。

网友D:
我想应该是一个旋转变压器,是输入一个正弦,反馈上去是一个正弦和一个余弦信号,是模拟量的. 它的精度可以做的很高,而且它最大的优点是这是一个很牢固的东西,比较旋转编码器不易坏,一般在军工.航天上都用这种

网友E:
你的电机上可能是一个测速机.能将型号告诉我吗? 010-66450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