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求助

楼主(2005-05-21):
各位高手 本人有一台FUJI-G11-22KW老烧充电电阻,加辅助电源检测到电阻两端不通,不知怎么回事,求高手们赐教!

网友A:
可能接触器的触点不好了!! 再不好的话联系电话:0573-8801338找周工

网友B:
你采用的是什么用法?是不是短接FR指令的?也就是一上电就转的那种?建议不要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C:
整流模块的可控硅部分没有导通,如果有触发电压那就是模块不好了

网友D:
本人遇见过,换模快.

网友E:
同意汉堡包的!

网友F:
呵呵,汉堡包的是不错!要不然我帮你检测一下得了,修不修在你,修不好我们不收费!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咱可是华北地区变频器维修的第一大!010-8268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