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故障

楼主(2005-05-21):
西门子440开机一分钟跳F0030,冷却风扇故障,而风扇在开机时工作正常,低频啸叫声比较大.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风扇轴承没油了; 换个风扇就OK了!!!!

楼主:
谢谢浙江城乡, 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风扇很灵活,应该不是风扇缺油问题吧,请再指教. 我的问题是机器开机风机正常运行,有输出,一分钟后跳故障,F0030.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B:
更换风机就行了但要选择同样的,因为该风机有反馈的!

楼主:
谢谢浙江格雷特 我的两风机都是好的,是原装的,但是机器还是原故障.请大家关注,指教,谢谢.

网友C:
先查手册,看F0030是什么故障再找。

网友D:
是不是连线有虚接的地方,造成错误,440是不能自复位的,

楼主:
谢谢大家 F0030是冷却风扇故障,也没有虚焊,没有连接不良,就是不知什么问题,请大家再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楼主:
请大家再指教,谢谢.

网友E:
量一下风扇的电压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大家再支持.谢谢.

网友F:
强力建议换个220V交流风扇,采用变频器外部电源供电,我有很多台75KW的都出现过风扇偷停现象,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G:
估计还是风扇的风量不够,或环境温度过高,造成变频器超温,或调整一下变频器的有关参数,使得变频器在低频环境下的电流减小,降低变频器在低频下的电流的热效应,个人观点仅供参考。8031551@sina.com

网友H:
一台西门子M430-132KW变频器报警F022,经检查确定逆变模块(FS450R12KE3-S1)和电源驱动板(A5E00135740或A5E00135620)有故障,盼解决方法!或求购此元件。电话029-84230611

网友I:
最好换风机 驱动板可以修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J:
西安朋友,请联系我,我对M430很熟悉13056660695

网友K:
怎么解决的?能发表一下让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吗?

网友L:
你好!我公司的MM440出现完全一样的问题,请楼主赐教!非常感谢!!hnasia19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