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05-05-21):
请仔细解释一下图片里的内容! 重点在于如何确定电机转速和指令脉冲之间的关系?? 是否有“公式”之类的精确对应关系??

楼主:
图片来自minasA系列电机伺服驱动器说明书,第53页,内容为: Set-up of motor speed and input pulse frequency Input pulse frequency(PPS) Motorspeed(r/min) 500K 3000 250K 3000 100K 3000 500K 1500

楼主:
这里这么多高手,怎么没人回了?? 如何确定电机转速和指令脉冲频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A:
60f/p p---电机极对数

网友B:
与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有关

网友C:
不同的脉冲频率,得到不同的速度。因为,方向/步进方式是用脉冲频率来控制速度的。

网友C:
如有问题,请和我联系LOTGJM@SOHU.COM

网友D:
这是一个脉冲频率与马达转速的计算公式.先可设定马达每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在马达驱动器上可以设定);如2000个PULSES马达转一圈,在100K的脉冲频率下,马达的转速是: (100K/2000)*60=3000r/min. 一般只是改变驱动器中的参数Pr4B即可,其它如Pr46等则不需要改变. (Pr46*1)/Pr4b就是这个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