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高频率正反转电机的分析

楼主(2005-05-22):
高频率正反转电机 要求电机正反转每分钟30—60次 功率0.55KW-7.5KW 请问用什么型号电机好

网友A:
什么电机都可以(因普通异步机在转子惯量方面差别不大),质量好就行,容量可以大一档,另外,适配变频器要选性能较好的。建议选取“艾默生”、“汇川”或“四方”新出的矢量型变频器。若没有经济方面的顾虑,可选择欧洲品牌。日本三菱也不错,不过是日货建议抵制一下。

网友B(2014-05-23):
我做大范围电脑车,也遇到同样的高频率正反转的问题,大概每秒有40次的正反动作,现在也是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