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冲洗问题

楼主(2005-05-22):
请教各位老师 我现在正在冲洗轧机液压管路,用的是威格士液压阀,没有接24V的直流电源,把阀芯推到头部,但是压力上升慢大约1分钟后压力上来。为什么?泵的出口有个电磁溢流阀,,经过滤器后有个电磁溢流阀,调节泵的出口没有压力但是调整后面的溢流阀两个阀的压力表显示都有压力 为什么

网友A: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不清楚你是不是闭路冲洗? 对于第2个问题,由于溢流阀是打开的,所以压力都被溢流回油了

网友B:
好象冲洗管路时应该将液压阀卸掉,用冲洗板将系统沟通.循环后换上新油滤后才装上液压阀.

网友C:
电磁溢流阀作用:控制泵或系统打压或卸荷的.溢流阀调整压力有区别的所以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