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接上变频器读数就不准

楼主(2005-05-22):
各位高手:    小弟今天调试一台三垦SPF-55KW,使用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做恒压注水,      调试过程当中发现,只要将压力变送器的电流输出与变频器IRF端子连接,压力变送器的测      量数值就不准,比正常的压力表显示的数值少4-5MP,断开连接,数值显示就正常,通过测      量发现变频器IRF与ACM端子之间有1V左右直流电压,断开与表的连接,电压消失,表测量      正常。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端子有4个,变送器接线分为有源(直流24V)和无源两种,端子      排列如下:       — +24V I+ I-    ① ② ③ ④      有源接法是外部24V接②端子,③端子输出4-20ma;   无源接法是 ②和③短接,①接变频器ACM ④接变频器IRF      我采用的是无外部电源接法,但是一接上压力变送器的读数就不准,换了一个压力变送器问题照旧,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各路高手还请不吝赐教!!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在变送器输出线路上加一电感滤波即可

网友B:
根据你的反应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应该存在以下问题 1、如果在连接上以后,变频器启动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明显,这是变频器的电磁干扰造成的。解决的方法是在变频器上使用电抗器(厂家有相应供应)并解决好变频器的接地问题,变频器的接地最好是单独设置,与变送器的接地分开最好。 2、信号连接线必须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采用单端接地。 3、如果在未启动变频器的时候就存在此种情况,那么很可能是由于变频器与变送器的接地系统出现问题。解决此种问题的方法是:消除在变频器与变送器接地线之间的电压差,因为如果存在1v左右的电压差,那么此电压差可以产生接近4mA的电流,所以导致变送器的显示误差。只要将变送器和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在各自的控制箱中可靠接地,并将两控制箱的接地端子再进行连接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C:
同意 工控追求 的说法,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给客户的建议是除了接地,屏蔽要好,最后要加上电抗器,光加电感滤波达不到效果。

楼主:
问题确实是出现在变频器运行过程当中,变送器的220V电源取自变频器前端的空开,信号线是采用的屏蔽电缆,单端屏蔽网接在变频器ACM(模拟公用端子)上,变送器没有接地。 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 工控追求 所说的办法处理,不加电抗器是否可以,因为现场情况很复杂,再外加设备比较麻烦! 在此先感谢楼上3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D:
切记。变频器和其他设备相连时。出线误差时一定要想到变频器的启动时的干扰,特严重,至今也没有彻底处理好这个现象,

楼主:
现在不光是启动的时候不正常,要是那样的话完全可以忍受。

网友E:
存在严重的干扰,解决办法就是变频器可靠接地,变频器的输出线与变送器的连线,不要平行。另外变送器的信号线采用屏蔽电缆,且屏蔽层单点接地,等抗干扰措施。

网友F:
检查变频器的自身接地是否完好?

网友C:
不加电抗器,那只有从电源上改动了,将变送器的电源从别处引出,不能和变频器共用一个电源。这样变频器的斜次方波才不会干扰到变送器

网友G(2005-06-27):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此干扰是必须从选择变送器解决。必须防止射频干扰从变送器进入。其他方法难以奏效。

网友H(2008-06-19):
您好!您这个问题是变送器抗干扰不强,电机和水泵产生的电磁干扰!我以前客户也遇到后,建议跟换抗干扰能力强的传感器,改良24V供电电源(最好外接24V变压器电源),现场最好有良好的接地线!有问题加QQ439596365

网友I:
在信号的输入端加上电感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加隔离器,信号隔离,干扰

网友K(2008-08-22):
支持国产、持民族企业、支持中国制造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L(2008-12-15):
引用 网友C:
不加电抗器,那只有从电源上改动了,将变送器的电源从别处引出,不能和变频器共用一个电源。这样变频器的斜次方波才不会干扰到变送器

非常同意。另外还要注意变频器的电压、电流信号不要同时接入公共端,否则影响很大。

网友M:
用我的 我的 是专业很雅供水!!!!! 15004049483

网友N: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O:
感觉是变频干扰。选用其他品牌变送器试下吧。做个广告: HUBA Control 瑞士原产,优秀的电磁兼容及温度补偿,代理商:东莞铭圣电机 www.minsen.net资料备索

网友P:
我认为还是加隔离模块,消除接地环路的影响. 另外变送器电源单独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