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数据采集模块及程序

楼主(2005-05-22):
你好! 我需数据采集模块及程序,现场采集三个开关信号,开关信号有时间记录,在现场数据采集器上可储存十万条以上的信息。开关信号一为机床开机运行时间信息和停机时间信息及点动时间信息。第二个开关信号是计数信号,平均每分钟计数几次至几十次,也要有每次计数时间记录,用接近开关作计数传感器。第三个开关信号是计数周期复位信号。      用普通电脑来随时读取并处理现场数据采集器上信息,数据采集器不少于一千台能够并网工作,也可以分几种如128台、256台、512台等。            在普通电脑处理结果有以下几个要求:    1、显示每次机床开机时间信息和停机时间信息及开机运行工作时间、停机时间。       2、显示每次计数时间记录。         3、显示每次机床开机和停机之间平均每分钟计数几次。    4、可设置计数几次为一周期。            5、显示某一时间内机床开机运行次数,总开机工作时间,总停机时间。   如须重新开发需多少费用?产品成本多少? 电话:0574--63473712 传真:0574--63473712 E-- mail :cxadhha@yahoo.com.cn 韩先生

网友A:
“现场数据采集器上可储存十万条以上的信息”,为什么需要这样?这点很难做到,信息都实时采集到上位机去了还要保存干什么? 我们做过类似的项目,除了上面一点外都可以做到。

网友A:
另外,每个现场数据采集器10万条数据,共1000个,上位机的数据库用什么恐怕也得好好考虑了,所以太普通的电脑只怕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