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这样的控制系统应该是什么价格?

楼主(2005-05-22):
以一个30点AI/O,100点DI/O的水处理系统为例: 采用工业以太网(或RS485)的结构,模块,通讯线以及主机都是双冗余配置,提供方案设计,施工,调试。保修期为一年(不包括常规仪表和变送器). 另外还要求绘制一套控制系统的图纸。 这样的系统的定价应该在多少钱,8万能否有公司做?

网友A:
能做。可以致电0830-4603009邓先生。

网友B:
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可以打我电话号码13736106892

网友C:
这也要用DCS?

网友D:
工程地点?

网友E(2005-06-23):
我们做新华的DCS 13359288638 杨 我们有一套小系统性价比很好,有兴趣可联系

网友F:
用我们的STC-511: 8路开关量输出。 16路开关量输入,也可以作为脉冲量输入。 8路直流采样,可以接各种变送器。 2路隔离模拟量输出,0~10V 或者0~20mA 2路高速脉冲输出信号 2个隔离 485通信口,支持MODBUS RTU规约。 1个完整的DB9 RS232接口,与1路RS485复用。 1个10M/100M以太网接口,支持MODBUS /TCP 规约。 可以作为MODBUS /TCP 到MODBUS的桥设备使用。 贴片安装,无外部总线,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卡式导轨或螺丝固定 极高的EMC性能指标 整个系统6万足也 欢迎联系我们!QQ:10815405 010-68703353

网友G:
要包括施工的,楼上看清楚。8万也就是系统的价格。

网友H:
新型无线Soc开发平台 可支持开发CC1010/nRF9E5/nRF24E1 三种无线单片机 成都无线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近日研究成功新型无线Soc开发平台C51RF-2,可支持开发CC1010/nRF9E5/nRF24E1 三种无线单片机。无线单片机即51处理器+RF高频电路的SoC单芯片片上系统,是单片机中的耀眼新星,只用一个芯片可以实现各种低功耗、低价格的实时控制以及无线通讯的全部功能。目前主流的芯片是:CC1010 /nRF24E1/ nRF9E5。无线龙公司此次推出的C51RF-2 型无线单片机专业开发系统是最新的无线SoC开发平台,同时可支持对这三种芯片在keil C51环境下进行编译,源代码级调试,DEBUG,程序下载,加密等全部高级开发功能,方便快速开发各种无线传感器、无线数传系统、家庭安全无线系统、汽车无线遥控系统、无线抄表系统、无线玩具、无线机器人、无线工业控制节点和低价格无线网络等等无线应用产品。同时供应各种经济型开发系统。欢迎访问http://www.c51rf.com

网友I:
如果是概念型的冗余应该能做下来,如果是真正的冗余系统。譬如西门子S7-414H,光一套冗余系统的PLC就30多万。

网友F:
天涯666666 我说的是系统价格,全部一起6万,我们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