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用LOGO!实现四个阀门轮流循环开闭

楼主(2005-05-22):
用LOGO!实现四个阀门轮流循环开闭,请问用LOGO!soft comfort编程,功能块图或梯形图如何画?请大虾指教!请把图发到我信箱里,不胜感激!lazierht@163.com

网友A:
很简单的,如要帮助把具体要求发给我,帮你搞定。

网友B:
需要每个阀门多少时间工作,多久循环

网友C:
不是很难啊。先确定每个门的开启时间,和阀门的间隔时间。用阀门1的停止信号作为阀门2的启动信号,以此类推就可以了。还应该加一个启停信号来控制四个阀门,应该是用“与”指令,每个阀门都加一个,可以及时停止。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得邮箱是:cf0561@yahoo.com.cn

网友D:
这个是简单啊。

网友E(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手册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

网友F: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嘛。自己写写,十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G(2005-09-26):
这个应好编的,只要你会接继电器的自动循环控制,这个好编了,只不过LOGO里面用的是逻辑电路,其时与继电器电路大同小议,

网友H(2006-04-28):
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