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EINVIEW触摸屏在加载了组态软件后无任何信息显示,只有电源显示,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5-05-22):
求助:WEINVIEW触摸屏在加载了组态软件后无任何信息显示,只有电源显示,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看不明白,WEINVIEW的屏有自己的画面编辑软件平台,很简单,能实现一些基本的功能,不支持用其他的工业组态软件,无法加载;如果是下载画面无反应那有几个原因,可以自己检查解决,很方便。 我们网站上有常见触摸屏故障检查办法;研华HMI选型培训手册;需要用组态软件做个性化画面的可以选用平板电脑,触摸屏的解决方案。 广州正奇科技www.zhengqitech.cn 020-61006035/6 sales@zhengqitech.cn

楼主:
搞定了,把背后的第二个复位开关复位就可以拉。换了2.6版本的EB500下载后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