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作为主站,S7-200为从站,该如何组态?

楼主(2005-05-22):
S7-300作为主站(CPU315—2DP),S7-200作为从站(CPU224),采用Profibus-DP网络,S7-300与S7-200通过EM277相联系。 但是S7-300的组态软件是STEP7 V5.3,而S7-200的软件是STEP7 MicroWIN。 S7-300与S7-200分别用2个不同的软件组态,那又如何把它们的组态联系在一起呢? 亦或不需要组态? 望大家赐教。 本人EMAIL:lxyhncs@163.com QQ:12495426

楼主:
1、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2、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

网友A:
要装一个GSD文件才可以连接。 不明白可以发给我:lager77@21cn.com

网友B(2007-11-20):
请问  在PROFIBUS-DP的通讯中。  作为从站的s7-200,具体是怎么设置法。是不是把EM277安装好后。
第一步为EM277地址开关拨到主站分配的从站地址,如主站分配为3号从站,则,把拨动开关拨到3上面(0X10+3X1)。
第二是将需要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到V区吗? 是任意的V地址,还是有限制的范围。

网友:
总结贴~上面所的两种方法,一个是通讯存储区的方法,一个是Profibus组态的办法。我一般用存储区

网友C:
看看这个链接,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4027

网友D(2012-10-02):
引用 网友E:
028-66505957 13808018567关于总结贴~上面所的两种方法,一个是通讯存储区的方法,一个是Profibus组态的办法。我一般用存储区

250,不懂不要装

网友F:
不用那么复杂吧!你要看你200从站要带的是什么模块,如果是数字量模块,只要在S7里硬件组态,根据分配的I/O地址编程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