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网调试诊断的一些心得

楼主(2005-05-22):
刚刚从现场调试回来,把调试过程中组网的过程写出来,以和大家共享 1。在组网时切忌红绿两根线接反,我在接线时要求甲方派出两名工作仔细的接线工人,然后详细告诉他们接线注意事项,第一条DP网我始终在身边指导他们接线,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上电后网就通了,而第二条在接线时我没有在现场,甲方着急调试,就派出好几个人接线,我也忙于别的事情,没有现场指导,所以在第二条网上出现故障,后来多方查找,发现是有个节点上的红绿线接反了; 2。我的第二条网的距离比较长,起初我设置网速是500K/S,最终的一个远程I/O站总时不时的断线,将网速降至187.5K/S后网站就通了。 3。在调试过程中,一个非终端的远程I/O站怎么也不能通,而它的下一个站已经通了,所以我断定要么是地址设置错误,要么是IM153的硬件有故障,后把IM153拆下来重新安装一遍,网络立刻就通了。

楼主:
这样的现象我也遇见过,在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 特别是一些现场模块的安装,如图尔克的PDP模块、西门子的ET200X;在安装总线和电源时,一定要按标准接;我们在安装过程中就出现工人将密封圈等防护附件扔掉,IP67的防护等级就是虚的,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
是的,我也试过

网友B:
tjzzh,你好!可以与你联系吗?我是一位新手,有些关于PROFIBUS总线的技术问题向你请教,QQ:361560105 谢谢!

网友C:
行文方式很好,让人颇有现场感。而且还简明扼要。

网友C:
能给说解一下有关GSD方面的知识吗? 好象驱动一类的,但具体如何去用就不知道了。 如:在S7-300中安装了某设备的GSD,如何知道已安装在哪个文件夹中? 同一设备GSD有多种版本,用不同的版本对其在某一生产线控制中有什么影响?

网友D:
顶,分享了不少经验

网友E:
在profiubs的组网软件中,会有一项要求你导入gsd文件,然后你可以将你所购买的产品的gsd文件导入。gsd文件在各家厂商的官方网站上均有提供

网友F(2005-06-21):
经验之谈,值得应用时注意!

网友G:
请问GSD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编写? 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我想自己改制一个驱动器走PROFIBUS

网友H(2005-08-02):
这样的文字好,对大家启发很大。

网友I:
編寫GSD文檔不需要任何軟件啊,找一個別人的來,改來配合你的設備就OK了,一般設備供應商提供的GSD文檔,安裝了以後,都會放在: PROFIBUS DP / Additional Field Devices/ .....下面

网友J:
这样好啊,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经验就是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K:
按装gsd文件:打开step7 进入组态窗口->点击options->选择install new gsd...->选则路径装载gsd文件。 同一设备有多个gsd文件,不是针对不同生产线的,这些文件只是编程注释有区别,如西班牙语或德语等,但程序是一样的。所以装哪个都一样。

网友L:
我是一个新手!谢谢大家,以后多指点!QQ470113707

网友M(2005-09-02):
我现场用了2个中继:第一个在300(主站)处,第2个在第10个从站处。 第2个中继接上后,后面的网络就不通,现在只好不用,请教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N:
我也有过楼主1,2条的教训,和楼主处理方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