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 2800变频器过电流报警

楼主(2005-05-22):
我用一DANFOSS 2800系列7.5KW的变频器去带一7.5KW的电机(ABB, 380,D,IE=13.9A) 在启动的时候总是出现过电流报警(13), 无法启动. 是不是变频器的容量不够啊? 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能改? 电机参数已设定, 报警电流值为25.5A, 最大. 后来工频启动电机, 电机只有7A左右,启动过程中为20A.

网友A:
看看变频器不接电机运行如何,报不报警,输出是否平恒,延长加速时间,可能是输出缺相,检查接线

楼主:
不接电机一切OK, 没有问题, 高低切换也正常, 输出电压是平衡的; 加速时间改到10S, 还是一上电就报警, 我将那个过电流跳的延长时间也改了,还是会跳. 而且不是一台啊,3台都有问题

网友B:
进行自动电机适配(AMT)。

网友C:
你的电机是做什么用的,让电机空载试试,一般是你的变频器的功率不够一般变频器带电机都有一定的余量,根据你的负载类型考虑余量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