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森兰变频器一运行即出现FL!

楼主(2005-05-22):
我公司一台SB40S30森兰变频器一运行即出现FL故障报警!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可能是逆变模块坏了

网友B:
你把变频器U,V,W 的接线取掉,再通电运行试试.如果还FL,可能是逆变模块坏了;如果可以运行,那就是电机坏或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有短路!你检查看看!

楼主:
谢谢DGP29!我已修好!是电机线因过热绝缘外皮熔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