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PLC与PC机的通讯

楼主(2005-05-22):
在PC机上用VB开发一个软件,用来控制PLC的运行、停止、输出,请问plc中应如何设置,并且pc的com口与plc的接线的引脚该怎么接

网友A:
为何不用组态软件而要自己编程.FX2N与电脑用SC-09编程电缆连接就可以.

网友B:
组态软件比较容易使用,而且有很多漂亮的按钮等。不过组态软件需要不少银子,用VB就可以省下好几千的银子,值的!我用VB写过好多个这样的程序,而且我还下载到了一个控件,直接调用几个函数就可以实现PC通过PLC的编程口读写PLC内的所有存储器。PLC中不用编写任何与PC访问有关的程序,而且也不用作任何设置(对于编程口的模式)!VB中的MSCOM控件设置成:9600,e,7,1(只能用这个)。通信协议到处都可以下载到。

网友C:
请参看FX2N通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