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应用技巧:日期与时间
小魏!

楼主(2005-05-22):
力控技巧应用:日期与时间      1.如何在力控的运行画面中显示日期和时间?   答:首先定义一个文本控件,双击,在弹出的动画连接设置窗口中,选择“数值输出”->“字符串”,输入$Date+" "+$Time      2.如果去掉系统中间变量$Time中的毫秒显示?   答:使用函数StrLeft($time,8)      3.起始时间控件返回的是long型值,用什么函数能取得从中的“年”,“月”,“时”,“分”,“秒”?   答:使用函数:   StrTime(time, format)//将整型时间转成字符串形式 和   StrMid(String, First, Count)//截取由First开始Count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例如:求时间控件返回的年份:   cYear=StrMid(StrTime(#timer1.TimeGet(),2),0,4) //timer1为起始时间控件      4.如何求一段时间的小时数?(常用于GetStatisData()函数的Timespan参数)   答:首先取起始时间的整型时间值LongTime(起始时间),再取终止时间的整型时间值LongTime(终止时间),再用   nTime=LongTime(终止时间)-LongTime(起始时间)   求得小时数为:nHour=nTime/3600   例如:求2004年10月1日0点0分到2004年11月1日0点0分,表达式即为:   nHour=(LongTime("2004/10/1 00:00:00")-LongTime("2004/11/1 00:00:00"))/3600      5.如何将若干个整型数据合并显示为一串字符型日期+时间显示?   答:使用IntToStr(Number, Base)//将整数转化为字符串。    ===================    参数    Number为要转化的数值型变量或表达式。    Base为进制数,整型常量或变量, 其取值范围为10, 16, 8。    返回值为转化出的字符串。    示例: 不断更新中。。。

网友A:
顶!谢谢以前的帮忙,Jan.

网友B(2008-06-06):
请问 如何在 应用程序改变中实现力控的延时 功能啊

网友C:
用数据改变脚本啊!

网友D(2011-03-09):
怎么样  根据一个开关量  记录数据那?

就是当变量为1时  记录时间  然后数据  然后变量为0

当再次变为1时  记录下此时时间  然后对应的数据

网友E(2011-09-30):
展开和倒回选件
产品介绍:
Euclid可以生产直接附加于您选择的Euclid辊胶机之上的特殊的展开和/或倒回选件;Euclid也可以生产独立的展开和倒回单元,可配合用于您已购买的6 - 36英寸宽的辊胶机;Euclid也提供标准的1英寸宽展开和倒回管、用以控制展开和倒回核心的特别的空气通风管。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
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F:
很实用的技巧,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2011-11-26):
好贴!顶!对于我们新手太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