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的变频器如何?

楼主(2005-05-22):
听说易能的变频器是采用一种高速的CPU处理器,目前国产只有华为与它一家在用?其他的都是用单片机的处理器?请各位发表一个高见,我准备试过易能大功率的风机用变频器

网友A:
易能的变频器我用过,EDS2000/EDS2800系列,18.5kw、37kw用做深井泵自动恒压供水控制,75kw用做锅炉引风机手动控制,都是24小时工作制,使用时间最长的已有近半年,至今未出现任何有关变频器本身的故障,总体效果还行,不知长时间使用怎样,希望这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TMS240,DSP,变频器行业大量使用多年。 俺觉着变频器厂家都把用高速DSP作为宣传手段,有误导客户之嫌疑。其实对于用户来讲,用什么东东控制并不重要,只要变频器稳定可考就行,如果用586做变频器,天天炸,又有什么用呢? 单从技术的角度上讲,能用最简单的控制器设计出比别人用复杂控制器更优良的产品,更显水平和英雄本色。 澄清一下:俺不是说易能的变频器不好,只是觉的这是行业中的误解,不吐不快,请易能的朋友见谅。 俺见过易能的变频器,虽未用过,感觉还有些特色。

网友C(2005-10-25):
我也想知道,易能的变频器是采用一种高速的CPU处理器,其可靠性能提高多少,既其可靠性如何?请各其用户举例说明。其代理免入。

网友D:
我是修变频器的 我已经搞过三台了

网友E:
易能的变频器我了解点!!CPU采用高速DSP,低速高转矩都还是很不错的,易能的技术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我听一位朋友说,易能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G:
日本鬼子多年前用8051做出来的变频企业比我们好。5555。。。。。。。。。。

网友H:
乐邦的矢量变频器也是双DSP的,低速性能好。
双DSP的意义在于提高处理速度,因为在某一时点上DSP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双DSP可以更好地处理瞬时信号。

网友I:
国内用DSP的多了,怎么会只有华为和易能呢?真实可笑...........易能要排最多排到第5名以后了。

网友J(2006-04-21):
我用过,不好用

网友K(2009-03-11):
易能变频器就是垃圾。启动线性极差。竟出些古怪的故障。看看上面说好的都是易能代理商啊。!可笑!!

网友L:
不了解,没用过。

网友M(2010-01-19):
我用着也是...特别是通讯~~经常死机..恢复故障都恢复不了....还有转速捕捉的功能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