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和FX系列PLC的PID编程

楼主(2005-05-22):
关于三菱Q系列和FX系列PLC的PID编程,请各位工程师在此讨论赐教。

网友A(2007-11-14):
你总得说个问题出来吧?

网友:
FX PID输出是多少,我的意思是范围,这个范围如何确定,比如我设定是0-2000,反馈是0-2000,输出是多少?然后我如何把 输出变为我实际需要的工程量

网友B:
晕,那要看你用的具体是什么样的硬件了,是4AD+2DA,还是什么?
你总得说的清楚点嘛

网友C:
呵呵,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网友D(2008-05-04):
PID参数设定中,有输出范围的设定这一项,将最小值和最大值设定好以后,不就OK了

网友E:
PID参数好像算法不是很好,快速响应特性不好,不如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