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有关欧姆龙编程

楼主(2005-05-22):
我这里有一款欧姆龙CPM1A的PLC,找不到编程器,不知可不可用台式电脑给它编程。具体如何连接及用什么软件,有那位高手愿意教我,谢了

网友A:
可以用电脑编程,用CX,但要有编程电缆。

网友B:
编程电缆可自己做: PLC:2——2 :PC 3——3 5——9 PLC侧,4和6,7和8可短接,也可不短接!

网友C:
拜托老大!是cpm1a的plc!不是2a的!必须要用编程电缆!

网友D:
需要适配器的!

网友E:
编程电缆CQM1-C1F02。

网友F:
用CIF01线才550。02贵要2000元

网友G(2005-07-29):
我问了一个最便宜的也要180块,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哟。

网友H:
用CX-Programmer进行编程,联机电缆自己做就是了,编程软件网上下载

网友I:
CPM1A型PLC没有RS232口,需要RS232适配器进行通信,除非你非常专业,而且你的电子、焊接水平相当强的的话,是无法自己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