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昨天晚上,我们的CNC车床发生了严重的撞击,有人见过这样的报警吗?

楼主(2005-05-22):
昨天我们的CNC车床发生了严重的撞击,主轴在旋转的情况下与刀塔发生干涉,并将刀具的夹芯、夹套打碎, 系统是 FANUC Series 18-T。 严重的是显示屏上没有像一般的撞击那样出现某轴过载的报警,而是:操作面板上的灯全部熄灭,MDI按键失灵,好像死机了。 显示屏显示 SYSTEM ALARM 974 F-BUS ERROR, 然后下面都是一些物理地址8位16进制码。我已记下了所有信息。 SYSTEM ALARM 974 F-BUS ERROR BEA1 - 14 EAX EBX ECX EDX ESI EDI EBP ESP 00005000 00000008 00000000 00000040 02000003 00000400 00000006 0000FFEE SS DS ES FS GS TR LDTR EFLAGS VECT ERRC ERROR-ADDRESS 06B8 0338 0338 0440 0338 0658 0028 00003002 FFFF 03F8:00003D92 STACK (PLO) 7202 026A 064C 0428 243F 0000 NIMC 01000000 00101000 00001100 11010010 ADRS 437EDB52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部位报警吗,哪里受到了影响,怎样解除? 谢谢了,急! liang_tj@tom.com

网友A:
我也是从事机床维修的,但是你这样的情况没有遇见过。

网友B(2006-12-10):
我没有遇到过,打电话给发那科。

网友C:
我遇到过,是反馈信号丢失现象,查局部电源.

网友D:
有遇到过一次,是系统的主板坏掉了

网友E:
一般产品电机都有过载保护,故障排除后清除电机报警应该就行了

网友F:
倭货维修起来特别贵,同情

网友G:
对不起,每见过。查一下维修手册。实在不行请厂家修。

网友H(2011-05-10):
SYSTEM ALARM 974  看看就懂了

网友I(2011-10-25):
FANUC 总线报警

网友J:
问题大了,除了故障部位恐怕电源主板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