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装在伺服电机里的旋转变压器的原理啊?

楼主(2005-05-22):
我现在维修一个伺服马达,是一个用于位置反馈的东西坏了.用于位置反馈的是个类似于旋转变压器的东西,.它装在马达主轴上,这个东西上面有有好多的线包,旁边还有永磁铁.极性排列是N .S .N .S ........用胶水胶上去的.上面没有任何的线路板. 它与伺服放大器的连线一共有6根线.2根是从伺服放大器输入到类似于旋转变压器的东西上,是一个高频正弦波的信号.还有4根是从类似于旋转变压器的东西上输到伺服放大器上的,其中2根中一根是高频正弦波信号,一根是高频余弦波信号,还有2根分别是前面两个高频正弦波信号和高频余弦波信号反一下相.类似于普通的编码器A.B ,/A .B ,这样的4根线.只不过这个东西输出的是一种高频余弦波信和号高频余弦波信号. 我这样说的对不对啊?请各们大侠们指导,小弟现在因为没有这种东西了,用其它有同样功能的,能产生这种信号,代换这种东西,不知道有哪位大侠可以推荐一种啊~1 我先谢谢大家了,大家帮忙啊! 我的联系电话是13105504238,QQ402422667

网友A:
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我知道,联系电话13797675666

网友C:
我有该型号旋转变压器的现货,如需要请联系周先生13801935050

楼主:
我的电机是意大利DEIMO公司的.是用在袜机上.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能够处理机伺服电机主轴上镶的永磁铁掉下来了,而且碎了,有没有大侠能把这个伺服电机修好啊?

楼主:
错了,我的QQ是40242267

网友D(2006-11-24):
那你有没有意大利DEIMO伺服电机的说明书啊!或者接线图也行,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帮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