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0052报警

楼主(2005-05-23):
求救:西门子MM440-4KW一通电显示F0052,A0503报警,经过调换同样一台好机器电源板上的24C02后显示正常,但换一只新的24C02又显示F0052报警,求助高手有没有办法,否则这台机器要报废了!谢谢

网友A:
你要把里面的程序也写进去才行啊,而且在焊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防静电.440-4KW的24C02资料我有,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和我联系013575315985

网友B:
市面上买来的24c02是空片。必须写入数据才能使用。你有母片的话我可以免费为你烧录几块。24c02可用24c04。24c08。24c16代用 我的邮箱;kuaile7298@163.com. luqing6903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