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系列但功率不同的变频器控制板能互换吗?

楼主(2005-05-23):
恰巧手头有两台三菱同系列不同功率的老型号变频器,一台是A044-0.75KW,主板坏。另一台是A044-2.2KW,控制板坏。把A044-0.75KW控制板换在A044-2.2KW上假负载试验正常,但还未交付用户,源于不放心。我想两者的参数都存储与控制板上,而我手头又没有A440系列的操作面板,是否如此代换后,实际使用时会出现负载超过0.75KW就报警哪?请求各位赐教!

网友A:
有好多品牌同一系列都可以互换,只需调整下参数.否则从面板显示的电流不准确.

网友B:
绝对可以使用!负载达到2.2KW时显示的是0.75KW的额定电流值.

网友C:
可以使用!参数按出厂值设定!我们用过很多!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 三菱A440机报风扇故障后,我换了风扇后可以起动工作,但是一起动后风扇故障代码还会晃示出来但是工作还是正常输出,请问一下是不是故障代码以存入了机中要用那个参数可以消除,请指点一下,小弟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E:
绝大多数可以使用,除非个别情况

网友F:
风扇型号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有哪位知道不同功率主板电流是如何取样的?是靠小电阻,还是靠电流传感器,或是靠电流传感器加霍尔元件?我主要担心换控制板后的过流检测上.

网友G(2008-08-09):
修改下参数试试 ; ; ; ; ; ; ; ; ; ; ; ;

网友H:
俺做东芝变频器的,同一系列变频器主板可以更换.不过有个参数要确认一下. 我想三菱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I:
很多变频器有功率选择参数,只要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J(2019-07-10):
引用 网友G:
修改下参数试试 ; ; ; ; ; ; ; ; ; ;...

你好,请问修改哪一个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