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里如何查询某个变量

楼主(2005-05-23):
intouch里的查询功能是比较差的,至少我现在要找某个地址或某个变量还要一个一个去找,找不到查询功能,只有过滤功能。不知哪位大大出手襄助,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也可以用DBJUMP导出标记,在文本中查,不过就要看你的水平如何了。

网友B:
用DBDUMP指令导出,导出的文件是DB.csv,可以用Excel打开进行查询。

网友C:
这有一个可以实现的方法 先建数据库,用程序转换成db.csv intouch 再进行加载db.csv . 这样就作就可很方便的访问可查找到你要的数据了. 大家多交流 deng_lp@21cn.com

网友D:
如何使用dbjump,能否说的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