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J61BT11N在Q00CPU上的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5-05-23):
本人现有Q00CPU和四快QJ61BT11N模块 在Q00的参数设置里有QJ61BT11N的设置但只有两块模块。现想将4快全部连在主机板上如何设置参数或写程序?请教!

网友A:
你好! 你可以不使用参数设置,网络组态全部采用写程序的方法!具体可参照AJ61BT11使用手册中的编程例子!(可到三菱的网站上下载AJ61BT11手册)

网友B(2007-03-08):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C(2008-11-29):
Q00CPU是基本型的

换个高性能的CPU

网友D(2008-12-31):
Q00CPU只能联接两块QJ61BT11N.不管用GX或专用指令进行配置!

关于在远程网络添加模式下使用,选择前5 位系列号为“06112”或更高的PLC
CPU。

网友E(2009-05-13):
基本型的CPU:Q00JCPU,Q00CPU,Q01CPU只能连接两个主站模块,要想连接4个模块就必须使用高性能的CPU(02以上的)

网友C:
新版的软件对于高性能的可以选择多于4个了

网友F(2009-08-24):
有详细资料分享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