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动球阀

楼主(2005-05-23):
双作用气动切断球阀,配有两位五通电磁阀,现场供给气源压力正常4-6Bar,几台气动球阀共用一个大的过滤减压阀(离阀不远)。 出现问题:阀门开关时间大约0.5秒,打开时管道震动不明显,但关的时候,有剧烈的震动。请各方好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方法,甚为感谢!

网友A:
阀芯是不是脱开了,还可以使用,但有漏气。所以产生震动。

网友B:
是不是管道的法兰安装时将球阀的衬四氟密封挤压变形,导致关断时阻力过大,如是此情况,要拆下阀门用锉刀将挤压变形部分去掉。 我们实际碰到的有此情况。

网友C:
球的口径多大的?关闭压差是不是很大,如果你的开关时间才0.5秒,那阀门的口径应该不是太大吧!可能是时间太少,0.5S用的场合不多啊!你试一下长一点时间关闭比如2S,让阀前后慢点过度来达到关闭,看看还有震动吗?

网友D:
在管道行业有水击或者叫水锤这个名词,就是说当管道正常进行流体输送时,如果突然关闭阀门造成断流,在断流处会产生一个高于正常输送压力的正压波,向断流处的上方和下方传递,这就是产生剧烈振动的原因。你可以将关闭阀门的时间延长,直到没有剧烈振动产生为止。

楼主:
多谢楼上的好几位朋友,你们给了我很多实际的点子,感谢了! 我们用的阀门尺寸最大的也只有3”,介质是水,可能是由于关闭太快,时间太短,引起很明显的管道震动。 但在此还想请教大家一下:1、如何调整,使气动球阀的关闭慢些,震动减弱呢?2、研究其原因,会是气动球阀本身选型存在不科学,还是与现场工况有关?

网友E:
还有一个可能:管路中有单向阀,整条管路关闭时,单向阀阀板落下,剧烈震动

网友F:
考虑时间,压差因素.(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

网友C:
想慢点是很容易实现的,你的气路具体配置是什么样子?说说看

网友G:
你可以在进气的地方加了减速器吗,慢慢的关,减速器就几块钱一个,成本也不高.我有个用户就闲快加了个减速器,还有你是不是买的国产的气动球阀,中间是不是有个连接架子和轴.他们的连接够牢固吗,我以前有个用户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呵呵,几块钱的也是国产的吧.

网友G:
国产的也要看用什么地方吗,就一进气接头有必要买进口的吗,??在说国产的球阀本身就是扭距大,阻力大,尤其是温州产的,球阀压力测试根本就不合理,只要能关闭不漏就可以了,我是深有体会/

网友C:
调速器吗?进口的也不贵!也就几百吧,工业用,都这样!

网友H:
TO:Chris.Y 如何调整,使气动球阀的关闭慢些,震动减弱呢? 你用的应该是个普通的气动蝶阀吧,该阀上面部分是个摆动缸,下面一个阀,通过一个2位5通电磁阀控制摆动缸摆动,来实现阀门的开和关,在气动应用上,要使气动球阀的关闭慢些可以采取电磁阀气流限制方法实现(在电磁阀上装一个限入型节流阀就可以,或者在阀的排气部位装上消声排气节流阀都可以实现)。只代表个人观点,呵呵! -------------------------------- 专业气动液压社区www.airdrive.cn

网友I:
楼上的老兄说的有道理,而且简单,佩服

网友J(2005-07-01):
airdrive说的不错,只要加个节流阀,无论是快开慢关,还是慢开快关都很容易实现。

网友K:
考虑压差问题。

网友L: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在换向阀回风口加可调式消音器或节流阀。

网友M(2007-03-04):
双作用气动切断球阀,配有两位五通电磁阀,现场供给气源压力正常4-6Bar,几台气动球阀共用一个大的过滤减压阀(离阀不远)。
出现问题:

网友M:
双作用气动切断球阀,配有两位五通电磁阀,现场供给气源压力正常4-6Bar,双作用气动切断球阀,配有两位五通电磁阀,现场供给气源压力正常4-6Bar,几台气动球阀共用一个大的过滤减压阀(离阀不远)。
出现问题:在走步序时,气动切断球阀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打开了,检查电缆绝缘都正常,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I:
怀疑是电磁阀的故障。单独测试电磁阀

网友N:
我们现在也碰见类似的问题:我们的系统震源是:50立方水箱里面波动的水面,由于遥控式浮球阀门在调节液面时,浮球波动,引起浮球阀门的很频繁的开启关闭,这样导致给水管道系统的压力波动。特别是在管道强度小的支管,波动的很厉害。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水锤。
我们现在考虑两个措施:
1。调节遥控浮球阀门的小阀,尽可能使波动减小;
2。有条件在系统里面增加压力膨胀罐

网友O(2007-05-01):
孙健女孩说得对,你有前途,我们支持你

网友P(2007-11-02):
水垂。这是管道设计问题

网友Q:
提高一下气压看看能不能解决,
还有就是看看密封部分是不是有问题,阀座也可能有泄漏.

网友N:
我们后来修改了管道:进水的管道改为淹没进水,即进水管深入页面下约1米。振动没有了。

网友R:
水锤现象,是有于管道中有空气引起的.必要时在管道的最高处加装排气阀.

网友S(2007-12-03):
这个是水锤的问题,由于管路压力回流大,所以有震动声,具体可电话联系13636410747

网友A:
不应该选用球阀,压差过大也易导致振动。

网友O(2008-08-23):
有L型三通球阀DN350,PN16,316L材质,库存5台,想超低价出售,联系13065726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