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pt100和热电偶的区别

楼主(2005-05-23):
请个各位大虾,pt100和热电偶有什么区别?选型的时候要考虑它们什么特性? 以我本人的意见是pt100的精度更高一点,而适用温度范围方面没有热电偶广,如果在使用温度不算高的情况下选pt100应该较好一点,是不是?请大家指正.

网友A:
热电阻输出欧姆信号,热电偶输出毫伏信号。 热电阻不需要补偿导线,热电偶却不行。

网友B:
pt100在低温下比热电偶好,最低-250c,热电偶适合高温,最高1800c。

网友C:
前边曾经有过详尽的讨论,请搜‘热电阻’、‘热电偶’。。。。

网友D: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测量量程最好在热电阻的2/3左右,这样更准确。

网友E:
150度以下,铂电阻省钱、简单。

网友F:
参考一下有关的资料,毕竟简单的介绍毕竟带有一定片面性,不过我也赞成以上各位发表的意见。

网友G:
热电阻和热电偶是测量仪表中传感器中的两个不同 概念,热电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标准化了的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从测量上一般是采用桥式测量方式、热电偶是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热电偶丝)通过焊接,连在一起,在测温点(焊电) 两端产生的MV信号随温度变化,从测量上一般都是采用MV放大加线型化电路,两种传感器都具有精度高,价格便宜的特点,分别实用于不同的场合,热电阻里:Cu50 是最便宜的,Pt100比较贵,热电偶里:K分度应该是最便宜和应用最多的,S分度是最贵的,应用于高温2000度以上

网友A:
s分度可以用到2000度以上 谁用过??? 没听过 B分度才用到1800度。

网友G:
S分度号一般标称是:0-1600度,但我以前是用在化工厂(合成氨)二段炉 达到2200度。

网友C:
tyj: 应该是记错了:合成氨二段炉估计不能到2200度。 2000度上下应该用钨铼热电偶或者红外测温。

网友G:
谢谢周工: 合成转化二段炉是不到2000度,1100度左右,是记错了,谢谢大家的提醒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