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数控系统是如何同步的

楼主(2005-05-23):
各位老师:刚接触数控,有个疑问:数控系统是怎样控制2轴或多轴同步运行的,比如G01 X200 Y300 F100,在这里是通过数控系统本身的参数来设置X轴和Y轴同步运行吗,速度又是如何确定的?原理我知道,就是没实际用过,请用过的人讲一下。

网友A:
1、一拖二,一驱动带两电机,最简单,但效果最差,负载不一样啊! 2、同步控制,一些专业控制器有此功能,还行,成本高点 3、跟随,一轴跟一轴,效果好,成本低

网友B:
在通用数控系统里,同步是通过参数来设置X轴和Y轴的,有主从之分。速度只对主电机控制。不过一般来说效果较差。所以现在如果要做精确的同步,一般都用专用控制器,但国内的控制器厂家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C:
当输入G代码指令后 ,译码程序把翻译的结果传给插补程序,插不程序进行插不运算 得到各轴的运行速度,精度由伺服控制器保证,

楼主:
比如FANUC的系统,谁能具体举个例子吗,怎么看手册找不到同步设置的参数。

网友B:
FANUC!让我心情很复杂。像3系统、6系统、0-MC/MD/MT系统、15、16、18、21系统,七、八年前的事了!真想帮你!无奈全忘了。不知现在又出了什么新系统?

楼主:
现在用的最多的应该是0i系列吧

网友D:
你说的是插补,不是同步,可以参考有关插补原理的书,有许多方法比如逐点比较法、数字积分法。F值确立的速度应该是矢量速度,系统根据XY轴位移夹角分配到各轴。

楼主:
这样啊,那我的理解有误。不过忘忧谷知道如何同步吗,比如让2个立柱同步运动。

网友E:
我现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主动轴使用普通电机,有编码器反馈至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控制从动轴,使用的是伺服,有什么办法使从动轴跟随主动轴随动呢(主动轴的转速是实时变化的)?运动控制卡能实现此功能吗?是使用位置控制方式吗?解决问题的大概思路又是怎样的呢? 恳请各位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D:
TO:胡一平 可以做时基跟随,即将主动轴的编码器反馈作为控制卡的时钟信号(类似于速度修调信号),控制整个坐标系的运动时基,一旦主动轴速度改变,则坐标系速度(从动轴)跟随改变。美国PMAC卡可以完成此功能,而且简单易用。不知道你是做磨齿机一类的设备吗?请访问www.zhuochuang.net,或者直接跟我联系:010-84287469。

网友B:
to:胡一平 使用控制卡当然能满足你的要求,一般控制器都有专门的指令:不一样的指令可能有不同随动精度。有的控制器还能随着外部模拟信号进行随动,控制方式没有限定:位置、速度方式均可。

网友E:
to忘忧谷: 谢谢指教!我正是要改造一个车床,使其成为一车螺纹的专用机,现在我手头有一块哈工大博实公司的MAC运动控制卡,贵公司的网站我也去看了,了解到贵公司的PMAC卡功能更为强大(可价格也就更贵吧,呵呵),不知道此卡的使用说明书有没有电子版的,有的话能发到我的邮箱吗:evilselvis@yahoo.com.cn,谢谢! to钟秀斌: 我手头上的这块卡只能用于位置控制模式,能完成梯形和S型速度曲线规划,没有您所说的专门的随动指令,所以小弟正在想办法通过编程的办法实现此随动过程,不知道按照您的经验,这个方法可行吗? 谢谢指教!

网友F:
to:胡一平 如果自己编程实现,一定要接管插补算法,(至少是精插补)。 位置环及其后端处理(速度环等)可以让板卡实现。而且你的平台必须是实时系统(满足位置环要求)。

网友E:
to:lynuc 谢谢指教!我用的是win98,使用VB,调用卡的函数库,不知道这算不算个实时系统,另外我的卡好像没有提供什么函数可以实现您所说的“位置环及其后端处理”,是不是我的卡本身太弱了呢? ps:我看到一家公司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就完成了此随动功能,难道说运动控制卡比PLC弱吗?本人是个初学者,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F:
To 胡一平: Win98+VB可能很难实现,据我所知,在此环境下,最多能达到1KHZ的软实时扫描。而比较好的控制器的位置环在1KHZ以上。另外一个问题您需要考虑:你的卡支不支持位置环指令的直接写入。 一般说,PLC的逻辑运算功能比较强(特别在实时性方面);但是运算功能较弱(特别是浮点运算)。如果是简单的随动功能,没有复杂的运算,有可能用PLC还要经济适用。

网友G(2005-08-16):
通过CNC的插补程序自动计算的

网友(2005-09-19):
GU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5-23 18:49:00 1、一拖二,一驱动带两电机,最简单,但效果最差,负载不一样啊! 2、同步控制,一些专业控制器有此功能,还行,成本高点 3、跟随,一轴跟一轴,效果好,成本低 我本人使用过1、3两种方式。个人以为,1方式适用于轻载场合,3方式在电机启动时从动电机比主动电机启动慢,随后会赶上进行同步,不知修改刚性会不会改善,如果能够做到启动时同步延时可忽略,应该是不错的方式,否则在作龙门时启动时会出现问题。

网友H:
你是重庆的胡一平吗 没想到在这看到你 知道我是谁吗?

网友I:
一般来说,要实现最好的同步功能,肯定还是要一驱对应一机的,只是在数控系统内有做这些功能,其他的系统接触不多,simens,fanuc,德国PA之类都有此功能,需要同步功能的譬如龙门类床子,都是一根主动一根从动,但是因为用同步功能,在系统内部会自动处理其同步关系。而楼主问的示例,实际为同时插补,并不能称其为同步。一点拙见,如有不当之处望大家指出。

网友H: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同名的太多了

网友J:
德国PA|、BOSCH的系统都有此功能,又称龙门控制。

网友K:
我未亲自应用过,但是就我了解的运动控制卡应该可以完成主从跟随的,而且我有个概念想请教:通过软件不能达到跟随的效果吗?

网友L(2008-07-04):
请问有谁知道通过分频控制电机吗?也就是有2套伺服驱动器,要实现一个为主动一个为从动,主动的时时变化的,听说可以把主动的驱动器A,B相接到分频装置上去,再把分频后的脉冲信号给从动驱动器.这样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具体怎么实现?请高手赐教,急!

网友L:
补充:是主驱动器的编码器A,B相

网友M:
西门子611u可以实现主从控制,速度、力矩都可以的

fanuc的数控也可以实现的,不过是位置控制

西门子840d也可以实现的,位置同步

网友N(2008-08-07):
G01中x,y轴的同步是由插补来实现的

网友O:
大多运动控制器都支持电子齿轮功能的,用这个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P: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

网友Q:
如果你不希望买资料,可以到附近的书店里,找相关的书籍看一下。经典的控制理论是逐点比较法。

网友R(2008-09-26):
在机床控制上叫GANTRY轴-----即龙门轴控制,是两轴同步运动,一主一从,CNC发出指令移动,主动轴依据指令移动,从动轴则跟随主动轴移动,两者以一定的精度保持同步,该功能一般交给CNC去处理实现, z只要按照规定的配置,使用CNC的龙门轴同步控制功能即可

网友S:
没错!龙门同步是主从方式,但可能不仅仅是“主动轴依据指令移动,从动轴则跟随主动轴移动”,而是主动轴和从轴都接受并按照插补输出指令移动,同时从轴还会接收到一个与自身移动量与主动轴移动量的偏差有关的补偿量,以弥补这个从轴和主动轴之间由于负载不均衡和特性不一致而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避免从轴和主动轴之间由于偏差过大而相互较劲。

龙门同步算法目前仍属于数控系统的高端功能之一,国内系统厂商具备此技术能力的尚位数有限,好像华中也就是去年到今年之间,才因一个9轴6联动的叶片磨项目的需求,解决了X,Y,Z三个直线坐标的双电机同步驱动问题。

网友T:
国内能做到6联动吗?

网友R:
据说已经可以过,是大连机床的,11轴6联动

网友S:
“国内能做到6联动吗”———问的好!数控系统自身的联动能力与可控轴数其实没有必然联系,国内不少系统厂家往往会混同这两个概念,用CAM预处理后的程序做3坐标或5坐标加工,其实是蒙人的。

网友U:
这种情况以前在动梁式龙门上碰过,用的是三菱的数控系统,梁的运动由X1和X2一主动一从动两个电机控制,不过最后做的不成功,不管怎么调两个电机都没有办法同步,也不清楚是机械上的问题还是控制上的问题。

网友S:
不排除机械上的问题,对于动梁式龙门驱动,如果数控系统中不具备龙门同步功能,单纯依靠日系泛用伺服驱动器的主从控制,很难做到(很)成功。

楼主:
好几年前的帖子都能被挖出来啊。在数控上同步可以用数控系统的龙门功能。

网友U:
用的是三菱的数控系统M65S,伺服是数控专用伺服,系统里本身就有同步功能,不过总是搞不定,郁闷的

网友V(2008-10-31):
数控系统里面的多轴一起运动应该叫做联动,实际是多个轴同时从某一点开始运动,同时到达某一指定点。与同步的概念感觉不一样。

个人感觉同步的要求更加严格,例如双主轴机床中两各主轴的同步不仅要求速度一致,还要求相位一致。我感觉龙门同步除了对位置有要求,应该还对两边运动的速度有要求。

网友S:
Danaher 运控业务有个MEI,主推SynqNet和基于此的运动控制器,其中有个功能叫做MIMO,就可以用于解决多轴耦合运动,典型应用就是龙门同步,用于液晶平板生产线的大跨度龙门驱动,不仅要解决X轴的2个驱动间的耦合关系,还要解决横梁上Y轴的移动状态与X轴2个驱动之间的耦合关系,由此看来龙门同步要做好,至少要解决3个驱动间的耦合关系,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