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干簧管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05-05-23):
我想问一下!干簧管的磁感应强度是不是都一样啊!我查的它的灵敏度和PI有关的,灵敏度是不是和磁感应强度有关啊!我们这里用了很多干簧管做远传装置的!但总是显示示数不正确--满量程,还可以查到是因为感应不到引起的!但是我的浮子没法再增加磁性了!干簧管和浮子的距离也没法再靠近了!已经紧贴液位计的外壳了!所以我就想看能不能换个磁感应强度高的干簧管!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试一试

楼主:
霍尔效应传感器较为现代化而干簧管传感器将仍然是最佳选择 干簧管传感器的质量及可靠性最引人注目的应用是用于自动测试设备(ATE)。在这种设备中技术是一流的。干簧开关被用于干簧继电器,它应用于IC、ASIC、硅片的测试设备中及印制板测试设备中,作为开关。在这些应用中,一个测试系统中干簧管继电器就可能达2万个。 ---- 一个继电器的故障率制定为50ppm,因此为满足这个要求,干簧继电器的质量水平要比50ppm的要求好得多。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有一个机电器件有这样的质量水平。相似地,它同样也适用于一些半导体器件。 ---- 一旦除了初始工作的质量测试以外,干簧继电器需要在它的寿命内很好地执行工作。在这一点上它们已证实了胜过所有其它开关器件。这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ATE一天工作24小时,一周工作7天,它所占的费用是最主要的。因此干簧管继电器的工作寿命需要上百万次。 ---- 另一个有利于干簧管继电器的例子是它用作气囊传感器,在这个系统中它通过了在严酷的安全应用中的时间测试。干簧管传感器是广泛地用于很多要求高的汽车安全设备(例如敏感刹车液的高度),在很多医疗仪器上的应用,这包括烧灼设备,起博器等医疗电子设备等。在这些设备中,干簧管继电器隔离了小的漏电流。 ---- 干簧管传感器与霍尔效应传感器的比较 ---- 在干簧管和霍尔效应两种传感器的技术上,其尺寸都在缩小。然而,当干簧管传感器与霍尔效应传感器相比较时(见附表),可以看到干簧管的一些优点: 霍尔效应器件一般价格低,但需要加上昂贵的电源电路供电,其输出信号也是那么低,通常也要加放大电路。可以认为其最后结果是霍尔效应传感器比干簧管传感器更贵。 干簧管开关从输入到输出有优良的绝缘及开关的绝缘电阻达1015Ω。其结果是漏电流为10-15A的水平。另一方面,霍尔效应器件有亚微安的漏电流水平。在医疗电子设备中插入人体的探针或起博器,对这些设备要求不能有任何漏电流接近心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微安或亚微安电流能改变心脏关键的电的能动性。 干簧传感器是密封的,因此它能几乎工作于任何环境(如对湿度无影响)。 干簧开关的触头在导通时有极低的导通电阻,典型值低到50mΩ,而霍尔效应传感器可能有上百欧姆。 干簧传感器能直接开关信号范围从几纳伏到千伏,电流从飞安到安,频率从直流到6GHz。霍尔效应器件输出范围是很受限制的。 干簧传感器提供磁灵敏度有一个较大的范围。 干簧传感器对ESD是不敏感的,而ESD常可能损坏霍尔效应传感器。 干簧管传感器能经受很高的电压(最小的额定值是1000V)。霍尔效应器件需外部电路其额定值到100V。 干簧管传感器能经受3英尺跌落的典型试验,该跌落试验与霍尔效应传感器是相似的。 因为干簧管传感器无磨损元件,低级负载(在10mA时低于5V及更低)工作可达百万次。这相当于半导体微细加工器件的数字。 干簧管传感器对温度环境没有影响,典型的工作温度范围从-50℃到+150℃,无特别附加条件、限制或费用。霍尔效应传感器工作温度范围有限制。

网友B:
干簧管的灵敏度和磁感应强度有关,不是都一样。 增加灵敏度的办法或者换磁钢,或者换干簧管。 对于当前状态,重点检查线路联结是否可靠。

楼主:
周公能否提示一下!我们只有两点!一端进DCS控制柜,一端接到干簧管的线路板上!这两端都没问题!我们采用的都是电流信号!不会有电压信号传进来产生干扰;还有周公能否给点干簧管有关灵敏度和磁感应强度跟型号关系的信息!谢谢

网友B:
如果是新设备就请厂家或者供货商、系统集成的公司来调;老设备就换磁钢。 干簧管有关灵敏度和磁感应强度跟型号关系请参看各厂家资料,可能需要在网上搜。

楼主:
我想问下!干簧管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间距啊!如果这个间距比较大的话!那么说就不容易感应到!这一段就是死区!就会容易出现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吗?

网友B:
只要不小到磁场相互影响就没有问题,主要是磁钢和干簧管的距离

楼主:
那周公能告诉我磁钢和干簧管的距离一般是多少嘛?还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吗?

网友B:
“干簧管的灵敏度和磁感应强度有关,不是都一样。”

楼主:
那灵敏度和磁感应强度,以及干簧管之间的间距都是由制作公司自己定的吗?他们卖的时候是应该给出这些东西吧!但是网上卖干簧管的好像都没提这些东西啊!

网友B:
液位计由制作公司设计时选择。 卖干簧管的即使给出这个参数一般也不具备测试磁场强度的手段,我是拿磁钢试,用在动作距离以内,留一定裕量。

楼主(2005-08-09):
周公,我想请问下,甘簧管可以做到精确的什么位置?cm?mm?虽然能显示到mm位,但是是跳跃性的!它能平缓的显示吗?精确的!

网友B:
干簧管属于开关型的有接点器件,不能输出模拟量。 如果要求测量磁场连续变化过程,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C(2007-07-21):
我想找一种高灵敏度的干璜管,那有?

网友D:
我这里有高灵敏度的干簧管。我们是美国STANDEX公司天津分公司,有30多年的专业生产经验。如果有需要,欢迎电话联系。022-86996885-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