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系统可以做跟踪吗?

楼主(2005-05-23):
我是做医疗设备的,有一个三维运动床,XYZ三个轴用三台伺服来控制运行。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病人的呼吸会导致治疗的体位发生变化,现在想安装一个探测器来测量这种变化,我想请教,测量出来位移变化后用伺服能进行实时跟踪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给出变化关系(可以是模拟量,也可以是数字量)。如需要控制器资料说明书,请予我联系,或浏览网站:http://bjyes.gkong.com

网友B:
可以 ,这是一般伺服都有的功能了 .

网友C:
非接触的距离探测器输出的应该是模拟量,Galil是可以接受模拟量反馈。如果需要详细的说明,请和我们联系。www.mtt.cn

楼主:
感谢各位回贴,是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呢?是用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

网友D:
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得看你想用这种探测方式来做做什莫,如果是随动(病人床跟踪),那就采用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E:
其实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都可以,主要看你要求的精度和响应频率了

网友A:
看来斑竹自己对自己的原件反馈信号指令也不清楚,当然位置、速度方式度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呗。

网友F:
肯定没问题。你这个精度要求又不高,跟踪速度又不是很快,很容易实现。

楼主(2005-07-01):
前段时间一直在出差,多谢各位回贴,现在位置传感器已经基本选定可以探测空间的位移变化,输出是通信方式用ASII码表示位置信息。现在系统选用的三菱Q02PLC+QD75四轴运动控制模块。看了QD75的手册定位方式只有先将要运行到的位置写入QD75模块,再发运行启动指令。这中方式做跟随会有问题吗?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