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CPU315-2DP故障求助!

楼主(2005-05-23):
我遇到一个问题:在一条产线上的一个辅机,CPU315-2DP,CPU上的DP口接变频器,另有一块CP342与其他控制器PROFIBUS DP 总线连接。CPU上的SF,BUF灯亮,有RUN指示,同时CP342运行正常。因为现在该辅机停用,所以只要CP342运行正常,不报GENERAL COMMUNICATION FAULT就不影响全线的运行,只是在上位机上有很多关于该PLC的报警。我现在打算去将该CPU中的程序先UPLOAD保存,然后去读诊断信息。我想问各位大虾三个问题:1)SF到底是系统故障还是外部故障;2)如果我更换了CPU,再将我先前UPLOAD的程序DOWNLOAD能不能用,也就是说CPU报SF故障后里面的程序还能正常下载运行吗?3)我想把CPU与变频器的DP组态删除(因为停用)并重新下载CPU组态和程序,可行吗?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我想是CPU315-2DP网上与变频器通讯出现故障;估计与CPU无关,但需要实际状况来确认; 1) SF-系统故障;当出现总线故障时SF和BUF灯都亮,而且有RUN指示,因为有OB82、OB86的缘故; 2) 更换CPU后,上载程序不一定能用;除非你的STEP7软件中已经含有CPU中DP从站的GSD文件,否则上载后的硬件组态会出现许多疑问,下载后不一定能用; 3)应该可行,但要认真了。

楼主:
谢谢LODEN的回复! 第二个问题还是不明白:你是说我现在的故障CPU中的程序必须含有DP从站的GSD文件才行吗?还是我的PC中装的STEP软件?

网友A:
是你PC装的STEP软件可能没有GSD文件;比如你的CPU中的组态含有一DP从站,而该从站组态中的GSD文件在你的STEP7中没有安装,这样上载后,可能会不认,特别是非西门子产品;这样如果下载到新的CPU中,该从站与PLC就通讯不上,但CPU会运行。

楼主:
谢谢LODEN老师! 我用的是STEP7 V5。2的版本,DP从站的产品也都是西门子的,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得等产线空闲时去试试看!

网友B(2006-03-15):
我想是外围设备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报的通讯故障?我想直接断开外围设备不行吧,还得在组态里把该设备去掉才行

网友C:
很明显是由于你的变频器从dp网上脱开后造成的总线故障,由于有相应ob块的原因所以cpu能继续运行。  报警应该是由于程序中处理的结果。  如变频器确实不用,还要检查程序中与此相关的报警处理部分,否则还是能接受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