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变频器的不同

楼主(2005-05-23):
使用在提升机(卷扬机)上的变频器与通用型的变频器在技术要求上有什么不同?请各位网友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

网友A:
需要加装制动崭波器和制动电阻,这是必不可少的,为防溜勾还应加测速反馈。最后,变频器的功率应加大,提供足够的过载能力。

网友B:
卷扬机这一类型的负载应该说是重型负载了!当然在重物下放时会有能量回馈,会产生反冲击电流,这样变频器就很容易损坏,所以要加自动单元加以保护!而通用型的变频器这类负载一般都不会很重,适合用众多的场合!他们在要求方面也不一样,过载能力方面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