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步进电机和控制卡实现五轴联动

楼主(2005-05-23):
我现在设计一个机床的伺服控制系统,要实现机床坐标系的X,Y,Z,A,B五个自由度的联动,本打算用PMAC卡实现,但成本太高,考虑机床要求的精度并不是太高,因此目前计划采用普通I/O卡+驱动器+步进电机结构,不知道该结构通过软件插补算法来实现五轴联动是否可行。

网友A:
用i/o卡驱动步进电机不可能实现五轴联动,你只能使用pmac卡,五轴运动是可以的。如想便宜买到pmac卡可以找我。 邮箱:lpfzhy@sina.com

网友B:
redcyber有USB接口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C:
你那样做肯定实现不了,必须用专业的控制器。我这儿有5轴的步进电机控制器,价格应该比PMAC便宜,有兴趣可浏览网站:Http://bjyes.gkong.com或电话010-62136756。

网友D:
还是用控制卡吧,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用我们的外置独立式多轴控制器,lotgjm@sohu.com

网友E:
Galil 是可选的一种方案(www.mtt.cn)

网友F:
请问:用I/O卡为何不能实现五轴联动,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G:
主要是速度问题,I/0卡的每一个输出脉冲都需要用户编程控制,在速度上会有问题。

网友H:
你要求的五轴的联动和速度究竟是多少呢?只有你知道,I/0卡的每一个输出脉冲都需要用户编程控制,在速度上会有问题,这个问题对你是不是问题,不一定是问题。

网友I:
我以前用的是PMACK,现在用UMACK。我个人认为也有问题,通讯经常duan,实现五轴联动的办法很多P+R(贝加莱)也可以,要便宜不少。

网友J:
不用控制卡的话响应是很难达到要求的,控制卡在运动部分的程序都是固件里做好的,用户自己对I/O编程的话响应速度应该是不行的,要买PMAC也可以和我联系啊,lg_006@bayside.com.cn

网友K:
五轴的控制卡,控制器我公司都有。你可以先上我公司的网站看看: www.adtechcn.com 但你是做机床,我还是建议你用控制器

网友B(2005-08-19):
你也可以使用五个redcyber的USB接口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和1个USB接口IO控制器,¥5000左右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