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正弦波无刷直流电动机就是正弦波交流伺服电动机么?

楼主(2005-05-23):
对电机的几个概念总是有些迷惑。 看到一些资料上把无刷直流电动机划分成两类:方波无刷直流电动机和正弦波无刷直流电动机,并且说正弦波交流伺服电动机就是正弦波无刷直流电动机。是这样么?

网友A:
所谓方波式和正弦波式无刷直流电机,其实是指电机根据霍尔信号进行换相时使用的电流方式。 一般霍尔信号可分为数字和模拟的。电机如果使用数字式霍尔信号进行换相,那驱动器给线圈的控制电流也是方波的,作为感性负载,线圈在接收方波式的电流会产生很强的励磁,从而会使电机产生抖动(尤其在低速情况)。 而正弦波式就不一样,他能够消除上面的问题。 市场上的交流伺服就是直流无刷,交流电进去后整流成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