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封调节阀

楼主(2005-05-23):
ZZYVP-16B型自力式微压阀氮阀是一种专用于中大型储罐气体覆盖保护系统中的微压控制阀, 可将≤1.2MPa的氮封气一次节流输出至几十毫米水柱的微压气体。 氮封装置主要用于储罐顶部氮气压力恒定控制,以保护罐内物料不被氮化及储罐安全。 氮封装置由ZZY快速泄放阀及ZZV微压调节阀两大部分组成。快速泄放阀由压力控制器及ZMQ-16K型单座切断阀组成。 储罐内压力升高至设定压力时,快速泄放阀迅速开启,将罐内多余压力泄放。微压调节阀在储罐内压力降低时, 开启阀门,向罐内充注氮气。因微压调节阀必须使用在压力为0.1Mpa压力以下,现场压力较高, 必须安装ZZYP型压力调节阀将压力调节阀将压力降低至0.1Mpa以下才可使用。公称压力0.1Mpa, 压力可按分段设定,从0.5Kpa 至66 Kpa以下,介质温度温度≤80℃。 杭州富阳良工阀门有限公司 电话:0571-63306478

网友A:
从嵌入式系统论坛转入

网友B(2005-06-30):
氮封阀主要samson、fisher、jordan等几家做,现在好像fisher也退出了,你们是那种啊?

网友C(2005-10-17):
ZZYP-16II 型带指挥器操作式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ZZYP-16II 型带指挥器操作式自力式压力调节阀(简称压力阀)无需外加能源,利用被调介质自身能量为动力源,引入压力阀的指挥器以控制压力阀的阀芯位置,改变流经阀门的介质流量,使阀门后端压力(B型)或前端压力(K型)保持恒定。ZZYP-16BII主要用在阀前压力较高(0.2-0.8Mpa)而阀后力很低(0.5-100Kpa),例如50mmH20(水柱)的场合,ZZYP-16KII只用在泄氮装置上,并且与供氮装置配套使用。单独使用时请用ZZVP阀代替。 1.气体减压 如阀前0.2-0.8MPa(高于0.8Mpa时阀前面应加减压阀),阀后0.5-100Kpa。 2.氮封装装置 供氮和泄氮装置上 □特点: 1.压力设定在指挥器上实现,因而方便、快捷、省力省时且可在运行状态下连续设定。 2.控制精确度比ZZY型自力式高1倍左右,故适合在控制精确度高的场合使用。 3.对同一台阀而言,调节范围比ZZY型自力式广。 4.反应特别灵敏,极小的压力(如50mm水柱的压力)或极小的压力变化都可以感染出来。 5.减压比特别大,例如阀前0.8Mpa,阀后50mmH2O,压差比达1600 ! 控制阀后 (ZZYP-16BII) 控制阀前(ZZYP-16KII) (供氮装置) (泄氮装置) 1. 压力设定弹簧 2..指挥器执行机构 3.指挥阀 4.针阀 5 主阀 6 空气过滤减压器 其中ZZYP-16BII阀可以用1台ZZYP自力式阀+1台ZZVP型微压阀代替 其中ZZYP-16KII阀可以用1台ZZVP型微压阀代替 联系人:13868192571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