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内置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的被动连接问题

楼主(2005-05-23):
我用的是sim100,用AT+CIFSR命令获取的ip是以10开头的移动内网地址,内网地址从公网应该无法访问.但是我需要请问从公网固定IP的机器主动向sim100模块发起TCP连接应该怎么做? 另外移动运营商是否提供给GPRS模块分配公网的IP的业务呢?

网友A:
没法实现,移动也不支持.请查看老贴.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E -Mail: lxj7871@163.com

网友B:
请教Digital_Lion: 您从公网固定ip的机器主动连接GPRS模块做什么用?

楼主:
我想在GPRS上实现OPC XML DA接口规范,规范规定移动模块作为现场数据采集的服务器需要客户端的主动连接. 如果两个GPRS模块都申请了固定的移动内网IP,他们同属于一个私有A类网段,这样的话这两个设备互相发起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吧. 另外我想有的GPRS模块宣称支持被动连接是不是就是指这种内网IP间的被动连接啊?

网友B:
多谢指教! 这个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C(2005-06-30):
1、我有SIMCom100 GPRS模块+电路板+天线(不要外壳及电源线),的需求,请麻烦提供参考价格。 2.我在开发SIMCom测试电话连接时,其声音非常小声,请问各位SIMCom开发人员如何改变,如何下指令。

网友A:
如果两个GPRS模块都申请了固定的移动内网IP,就可以实现了.我这也有提供绑定IP地址的SIM卡.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E -Mail: lxj7871@163.com

网友D(2006-05-31):
你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

如何让DTU成为服务器。

如果不自己重新写PPP/UDP/TCP协议,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E:
1. SIM卡上做固定的公网IP
2. 采用VPN

网友F(2006-07-19):
我已经设计完成了一个能作为服务器的GPRS DTU。

email:caoyihuazm@163.com

网友G(2007-02-07):
那如果要实现同一移动网络内的数据传输,那蓝斯的设备可以在不需要固定Ip的情况下,实现点对点的传输。这样您所需要的设备之间被动连接也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2007-05-19):
工控论坛怎么了

网友I(2007-07-03):
改变SPK的音量可以用
AT+CLVL=N
N的范围0~100

网友J(2007-12-20):
我公司专门代理经销英国SIMCOM模块,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提供SIMCOM样片, 价格上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公司备有很多现货。
    SIMCOM公司的SIM300,SIM300C,SIM340,SIM508,sim600模块,广泛应用在无线公话、商话、GSM汽车防盗、电力抄表、水务、油田、POS机、航运等行业中。
SIMCOM:GSM,GPRS模块;
SIM300/300C:是希姆通(SIMCOM)公司在06年4月以后将推出新的一款模块,是来替代SIM110、SIM100的,其性能更加完善;
SIM300D:和SIM300功能基本一样,是贴片方式
SIM340:4频段模块,自动搜索网络
SIM508,GSM/GPRS模块,带有GPS功能;
SIM600,GSM/GPRS/EDGE模块;
SIMCOM公司优势:.我们可以提供SIMCOM的技术支持,如果您什么问题,请随时来电。
另外我们也代理经销ADI的全线产品,备有很多现货,我们只做全新原装,价格一定让你满意。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DI产品:ADE7752AAR/ADE7758ARW/ADE7755ARS/ADE7751ARS/ADE7753ARS/AD8313ARM/AD8314ARM/
AD8092ARZ/AD8091ARZ/AD8091ARTZ/AD8131AR/AD8130AR/AD827JRZ-16/AD847JRZ/AD7302BR/AD7302BRUZ/AD7812YRUZ/
AD8307ARZ/AD8302BRUZ/AD9229ACPZ/ADUC812BS/ADUC831BS/ADUC842BS62-5/AD9943KCPZ/ADV7125KSTZ140/
ADSP-BF531SBBC400/ADSP-BF532SBBC400/ADSP-2181KSZ-133/ADSP-2181KSZ160/AD736JRZ/AD737JRZ现货热卖!!!
  QQ:28564822  ABC_6868@126.COM 路先生 13798438787

网友K(2008-04-07):
对:Digital_Lion关于我想在GPRS上实现OPC XML DA接口规范,规范规定移动模块作为现场数据采集的服务器需要客户端的主动连接. 如果两个GPRS模块都申请了固定的移动内网IP,他们同属于一个私有A类网段,这样的话这两个设备互相发起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吧. 另外我想有的GPRS模块宣称支持被动连接是不是就是指这种内网IP间的被动连接啊?内容的回复: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实现,GPRS模块做服务器端接受被动连接。也不需要任何固定IP卡。

服务器端使用标准Socket,侦听(Listen)和接受(Accept)客户端连接。详细参见GPRS点对点通信老贴。

同时我们的模块支持C语言二次开发。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详细请咨询:

胡文轩 0755 8635 0872

深圳市艾摩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www.immt.cn

网友J:
我公司专门代理经销英国SIMCOM模块,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提供SIMCOM样片, 价格上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公司备有很多现货。 SIMCOM公司的SIM300,SIM300C,SIM340,SIM508,sim600模块,广泛应用在无线公话、商话、GSM汽车防盗、电力抄表、水务、油田、POS机、航运等行业中。 SIMCOM:GSM,GPRS模块; SIM300/300C:是希姆通(SIMCOM)公司在06年4月以后将推出新的一款模块,是来替代SIM110、SIM100的,其性能更加完善; SIM300D:和SIM300功能基本一样,是贴片方式 SIM340:4频段模块,自动搜索网络 SIM508,GSM/GPRS模块,带有GPS功能; SIM600,GSM/GPRS/EDGE模块; SIMCOM公司优势:.我们可以提供SIMCOM的技术支持,如果您什么问题,请随时来电。 我们也代理经销长天(HOLUX)的GPS模块,M89,M93常备有现货,可提供技术支持,跟同类GPS比价格有绝对优势。 M-89:低功耗Mediatek方案,精巧外型25.4 x 25.4 x 3 mm ,可搜寻多达32个卫星频道,高灵敏度159dBm,工作温度-40℃到+85℃  M-93:低功耗Mediatek方案,超小外型13 x 15 x 2.2 mm , 可搜寻多达32个卫星频道,高灵敏度159dBm,工作温度-40℃到+85℃ GR89:高灵敏度SiRF3方案, 精巧外型25.4 ×25.4×3 mm, 可搜寻多达20个卫星频道,高灵敏度159dBm,工作温度-20℃ 到 + 70℃ 公司优势: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如果您什么问题,请随时来电。  另外我们也代理经销ADI的全线产品,备有很多现货,我们只做全新原装,价格一定让你满意。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DI产品:ADE7752AAR/ADE7758ARW/ADE7755ARS/ADE7751ARS/ADE7753ARS/AD8313ARM/AD8314ARM/ AD8092ARZ/AD8091ARZ/AD8091ARTZ/AD8131AR/AD8130AR/AD827JRZ-16/AD847JRZ/AD7302BR/AD7302BRUZ/AD7812YRUZ/ AD8307ARZ/AD8302BRUZ/AD9229ACPZ/ADUC812BS/ADUC831BS/ADUC842BS62-5/AD9943KCPZ/ADV7125KSTZ140/ ADSP-BF531SBBC400/ADSP-BF532SBBC400/ADSP-2181KSZ-133/ADSP-2181KSZ160/AD736JRZ/AD737JRZ现货热卖!!! QQ:28564822 83292360 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