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M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5-23):
变频器显示CF3,查了一下手册说是CPU读数错误,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2005-08-09):
说不定要换新的哟,。呵呵。属于严重故障!!

网友B:
是不带负载出现,还是带载?,如果是带负载查一下电机是否确缺相或者相间漏电或者对地漏电,如果是不带负载出现,可能是电流传感器故障,换一个电流传感器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想不到几个月前的留言也被你们看,机器早就修好了,是电流传感坏了。

网友A:
这里还是好心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