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此电机为何转向不定

楼主(2005-05-23):
各位高手: 我这里有一部日本产的单向电机,使用电源是AC110V,该机采用起动片启动。以前用的很好,最近启动有时正转有时又反转,不知因何 急需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电容起动还是庶极线圈起动.

楼主:
keyi科一: 是启动片启动的

网友B:
启动片?好像没有, 说具体些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C:
你说的启动片是不是离心开关啊??

楼主:
公子小白: 对,就是离心开关

网友D:
是单相电机吗?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量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C:
那就是电容器有问题了,你可以更换以个同样参数的试试

楼主:
小秦,公子小白:我忘了说,这部电机是不用电容启动的。

网友C:
线圈都是好的吗? 你加的是不是AC110V电压啊? 离心开关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E:
to:工控新学者 这个简单呀,用电桥测测电阻,看看电阻平衡不。要是不平衡,你就不要往下做了。 反正你也不会修电机了。

网友F:
离心开关的线是不是脱落了

网友B:
35470919:单相电机怎么测电阻平衡? 童心依旧:离心开关的作用是什么不是启动到一定速度就将启动绕组但开吗,这和转向有关吗?

网友E:
to 学习123 一般哦:单相电机有3个引出端,其他你就知道了(一个是公共端)。 其它情况:不存在你那种提问。因为单相电机的主/副绕组电阻不一定相同的。你问电机厂要具体的吧。 ok? (上面是我qq哦)

网友B:
我知道副绕组一般比主绕组阻值大问题是阻值变化这和转向有关吗?

网友G:
用电桥测测电阻,肯定不平衡!!!

网友H:
是离心开关与起动绕组问题.离心开关作用是底速接通起动绕组,速度达到切断,单相电机方向完全有起动绕组决定.

网友I:
凤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请你检查启动绕组是否完好(前提是离心开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