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又一新故障??//

楼主(2005-05-23):
最近拿到一台台达B系列3。7KW的变频器,故障现像是没有输出,我代换过CPU板,故障依旧,测得模块是好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故障现像,我测过每一路电压输出都正常,(到CPU板的排插处电压)现在可以有起动,不报任何故障代码,就是没有输出,请那位师父指点一下, 还有那个有西门子变频器的模块和驱动板请与我联系,电话13249882646。找小王

网友A:
台达B系列3。7KW的变频器模块炸了后,不报警,虽然能运行,但没有输出,请仔细检查,

网友B:
有频率无输出应检查驱动信号和模块,IPM的要把板子反过来

网友C:
检测电路故障! 还不行的话联系电话0573-8801338找周工 大家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D:
可能是为上臂提供电源的10欧电阻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指点,请问一下开关电源有两组变压器,小的那个变压器是做什么用的,是给那部分电路提供电源的, 如果是检测电路的故障,会是那个检测电路坏了才会引起没有输出而不报故障代码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我这台机是出厂比较早的机,大电容都是在驱动板上的,不是现在出的新机型,请问一下陈小刚,HC32是那部分电路。谢谢指教!

网友E:
小变压器是不是给开关管的,开关管是不是2只.HC32是数字急陈芯片.电老版驱动信号须通过它

网友F:
同意小陈的意见,HC32发生故障可能会发生以上故障,我建议你最好能检测一下,你是不是在北京?可以去万国奋发科技中心那边去试试,反正检测又不花钱,修不修再你,呵呵,是吧,他们的电话是010-82685611

楼主:
你说的HC32是不是在CPU 板上啊,老大,在主板上就只有六只A316J的光耦和一只A3120,还有的就是一只TL074,其余的就是电原部分的IC了,我看过了驱动是直接到光耦的,让你们见笑了,还望你们指点一下,电源部分是有两个开关管,

网友E:
测光耦上部有无驱动信号,跟踪到CPU版.在查,

网友G:
有台15KW的,一按RUN就显示occ,测得模块是好的,有时又可正常运行

网友H:
要帮忙吗,137992226510

网友I(2006-02-25):
请问各位老师:学生刚刚接触,希望那位老师提供给我,非常感激!

网友I:
各位老师:你们好!学生刚刚接触,请那位老师提供A316J光耦内部电路图给我。

网友J:
到WWW.google.com搜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