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已编好的画面下载到MP270B

楼主(2005-05-23):
我已编好的画面,在下载时总是連不上。要求检查人机,連线,设置。我采用的是传程序的线去掉适配器的那根线。请问各位怎样解决?

网友A:
1、检查通讯设置; 2、如果检查一切没有问题的话,请更新MP270的操作系统,因为你的PROTOOL软件版本高于MP270里的系统; 3、找本说明书,按书中“更新系统”这一章一步一步去做,保证你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