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中D512--D799的地址是多少啊?

楼主(2005-05-23):
请教:fx2n中D512--D799的地址是多少啊?

网友A:
不知作何用途,或是我没理解到所问的意思。

网友B:
d512-d799,地址是512-799,D是数据寄存器的标志符。如果你是看不懂D,那我觉得有点。。。如果是我多心那请多原谅。

网友B:
又及: FX2N中数据寄存器的正确地址位是D512-D7999,共7488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指的地址是通信口编程的地址,例如,DO的地址是1000,D511的地址是13FE。但我没有D512-D1023的地址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知道,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关注。

网友C:
编程口D的地址算法:address(h)=address(h)*2h+1000(h),所有数据均用16进制。比如:D123,123=7B(h),所以D123的地址是:7Bh*2h+1000h=10F6h

网友B:
理解了,起始地址+段内地址*2h=实际地址,这么理解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