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出电流

楼主(2005-05-24):
请教: PLC输出的驱动电流大概有多大?请了解情况的大侠能告诉我,最好能把各种型号的列一下,请发到邮箱tvset-tool9955@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A:
以下是摘自FX2N硬件手册,希望对你有帮助。 继电器输出:阻性 2A/1点 8A/4点 8A/8点 感性 80VA 灯 100W 双向可控硅输出:阻性 0.3A/1点 0.8A/4点 感性 15VA/AC100V 30VA/AC200V 灯 30W 漏电流 1mA/AC100V 2mA/200V 晶体管输出:阻性 0.5A/1点 0.8A/4点 1.6A/8点(Y0、Y1以外)0.3A/1点(Y0、Y1) 感性:12W/DC24V(Y0、Y1以外)7.2W/DC24V(Y0.Y1) 灯:1.5w/DC24V(Y0.Y1以外)0.9W/DC24V(Y0.Y1) 漏电流:1mA/DC30V

楼主:
请问大哥,能对继电器输出,双向可控硅输出,晶体管输出做个解释吗?漏电流什么意思。希望不要觉得我问得肤浅。先谢谢了。

网友A:
就是PLC的输出元件的类型.

楼主:
那在选型的时候,如何确认要选什么样输出的PLC呢?遵循什么原则呢?能不能说得具体点。 钟先生,在我关于FX2N-20GM的选择时,您觉得FX2N-20GM能单独使用,那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使用啊?我查资料,20GM不是特殊模块吗?那是不是一定要和基本单元联合才能使用啊,如果不是那如何用呢?是不是相当于基本单元的使用方法。 还有,扩展单元的供电是由基本单元提供还是单独供电呢?各种特殊模块的供电和扩展单元的供电是否一致呢?

网友A:
一般不需要高速输出的情况下建议采用继电器输出,这样可以省一点银子,且交直流通杀。在直流负载且要求高速输出的情况下采用晶体管。在纯AC负载且对输出时间要求比较严格的情况下采用光控可控硅输出。不管用哪种输出,都要在输出回路上加浪涌吸收回路,这对PLC输出点的使用寿命影响很大。

楼主:
浪涌吸收回路,这个我们公司做的项目我确实没看到,一般都是直接控制回路了,也许是因为我们公司做的东西都是功率小的东西,使用多年都没有出现过PLC的问题。 那该如何?如果可以,钟大哥能给个范例的图样给我学习学习吗?谢谢。

楼主:
又及:当PLC内的电池没了,ROM内的程序丢失后,保存在EPROM内的程序是否能在更换电池,PLC重新启动的时候自动传到ROM中呢?谢谢。

网友B:
会的!选用S7的PLC吧,这种问题你几乎不用考虑!

楼主:
呵。。我以前就是用S7,系统大用它还可以,系统小用它太浪费,老板会骂人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S7也用到了电池保存ROM内的程序啊,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选用S7的PLC吧,这种问题你几乎不用考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难道S7的程序不会丢?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s7-300有一个mmc卡你说会不会丢

楼主:
楼上的大侠,能解释一下MMC卡吗,性能和功用,我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A:
你自己用个透明的小继电器带一个感性负载,你在继电器通断的时侯看一下带吸收和不带吸收的火花情况就明白了。不带吸收只是会缩短触点的使用寿命,并不说PLC一定会坏。 EPROM插上后只要使用开关在ON位上,PLC就会运行EPROM的程序,不需人工转换,这时就算没有电池也没关系。

楼主: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联想起以前我们在维护S5和S7 PLC时,经常出现模块触点被烧坏,只能换点我就明白了这个东西的作用,谢谢钟大哥。

网友B:
是这样,据我所知,S7-200的,现在的第三代产品,就算你不用电池卡单元,在停电状态下,其超级电容也可使ROM中的程序保持190天。而且听西门子的人讲,因为内含EPROM,可以认为是不会掉程序的!

楼主:
哦,这么厉害啊,那楼主你们单位全改西门子好了。三菱的没有安全感了,呵。。。

楼主:
不对不对,楼主是我自己,这个关于PLC掉程序的问题我是在别的文章看到转述过来的,我都糊涂了,等会我去告诉那位兄弟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三菱的FX1S、FX0N、FX1N等系列都是内置EEPROM,根本没有内置电池。至于FX2、FX2N都可以选用外部EEPROM卡,且程序固化不需要专用设备,只需执行EPROM传送指令就行。

楼主:
钟大哥也在啊,原来你的工控知识都是自学的啊,真强,你做这行多久了啊,以前是学什么的呢?向你学习你的钻研精神。

网友A:
93年开始学电工,96年开始接触PLC,同年完成第一台三层货梯PLC控制,其它的成功案例有,Y型转鼓控制系统,双头自动吸塑机控制系统,高速全自动吸塑机控制系统,重力浇铸机控制系统,二层皮革真空干燥机,3000mm皮革削匀机,皮革网版印花机,三菱对开印刷机PLC改造,PLC在印刷机电子眼监控上的应用等。刚完成转鼓车间组态监控系统,现在做一个皮革立式网板烘干定型控制系统,刚完成线路安装,现在正在打编程攻坚战。本人中专只读了一年,学的是畜牧。

网友A:
2000年开始经营现在的科一电工,主要从事皮革机械、印刷机械、塑料机械控制系统(电,气,液)的维修与开发,PLC、变频器,组态软件的应用开发,提供整厂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楼主:
....钟大哥,我非常佩服你的经历和魄力,以你为我学习的榜样,希望能多和你交流,最好以后能有机会去和你面对面交流,下半年我们公司广东佛山很可能有个业务,希望能见你一面。

网友D:
每次出差都从广州经过,下次出差非常的想拜访一下钟工,不知钟工是否愿意接近我这个外来门客.

网友A:
扫榻相迎,欢迎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