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图工具

楼主(2005-05-24):
请问各位高手,intouch中如何快速把多个矩形(或者其他图形)调整成一样大小?有没有同大小工具,可以把多个选中的矩形设成一样大小?

网友A:
可以做好一个,然后复制、排列整齐,修改脚本即可。

网友B:
应该是所见即所得的吧

网友B:
一点儿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