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如何保持密闭容器内的气压稳定。

楼主(2005-05-24):
一个密闭的铝罐,里面有液体,用压缩空气把液体顶出。有进气口、放气口和出液口,还有压力传感器。进气口和出气口用电磁阀控制。现在的情况是:压力传感器和进气、放气电磁阀构成反馈环,控制密闭铝罐内部气压稳定进而使液体稳定喷出。现在问题是,不知道铝罐内部的压力波动,因为一进气或者放气,铝罐内部的气压就波动,造成了电磁阀的开关振动,而又形成了气压波动,周而复始地波动。我想是不是要测出铝罐内的气体波动曲线呀?或者那位高手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请赐教。

网友A:
不一定测曲线。 进气口可以理解,放气口是什么用途? 压力传感器经过仪表控制进气电磁阀应该可以。

网友B:
把电磁阀改为电动阀 再由PID仪表来控制,就可以避免波动。 出气口可以不用

网友C:
我估计压力源是恒定的 放气口是为了减少压力用的 看楼主的意思最关键的是 波动造成阀门振动 有问题要了解一下: 1\你这个液体应该是 定量的吧,也就是说在喷的过程中 不再向罐子内增加液体了吧 2进气口是不是在罐内空气一侧 初步建议: 我认为你做这样一个自动控制应该 具备这样一个模式: 压力变送器 -- 调节仪(或者是PLC或者计算机) --- 电磁阀门 我没有见到你提到 中间部分, 无论是采用什么装置,都可以通过改变积分时间 或 (叫) 增加小波过滤 将无效的波动过滤掉 另外建议你从防止实际波动上也下些功夫,因为这个波动对于你的测量可能还会造成其他的影响

楼主:
多谢大家了。 TO周公兄:放气口是用来放气的,因为是要靠压缩空气把液体顶出去,所以初始压力较高,等液体喷出了,要降低到稳定压力。 TO热血青年兄:电动调节阀一来是成本较高,二来是我这个系统的流量系数太小,如果采用电动调节阀要几万一个,而且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TO量子风兄:您对放气口的理解很对,而且压力源也是恒定的。 具体的问题回答1:液体是一定的,喷的过程不向罐子加入新的液体。2:进气口和放气口其实是一个口,只不过是用管道从铝罐引出以后用三通分成两路的,是在罐内空气一侧,所以引起了波动。 您说的调节仪(或者是PLC或者计算机),我用的是单片机,而且也使用了软件滤波(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39次,取中值)。在实际的硬件中,我也在进气口的地方加入了缓冲(加的是棉球,因为铝罐体积太小了,不能加缓冲罐,通过观察一起进气的时候液面会有波动,加入棉球缓冲以后就没有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波动,一般电磁阀要动好几次才能稳定住,这样一来,就会使本来已经稳定喷射的液体停止喷射了。

网友D:
由于电磁阀启闭速度快,极容易产生水锤,水锤会使罐内的介质压力波动。

网友C:
"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39次,取中值" 我感觉你的采集应该是毫秒级的吧 我感觉还是应该从再加大过滤入手, 另外我感觉 你的罐体内是保持1个压力的 而这个压力是不会急剧 大范围变动的 楼上的小松 倒是说对了句, 这2天我们无形中都在考虑高精度的压力控制了,实际上 如何呢? 对压力精度要求如何 我认为引起电磁阀门动作 必须有单片机的判断, 所以 解决问题的方向还是从 程序入手 另外我感觉压力的波动原因 不只是入口的冲击 这是空气的特性 液体少的时候应该更加 厉害 从另外1个角度说 我不明白 你这个"液体以恒定速度/量喷射"的目的能不能用其他方式实现,比方让罐体不带压力 用泵+缓冲罐的方式 也就是液体-液体 而不是气体-气体

网友A:
帅克松上夜班练花拳来喽: 玩笑话玩笑说、正经话正经说!语文老师早就告诉我们:主题要明确!废话太多放在正经话里头会冲淡主题,让人看起来费劲。如果不能说明本意,再好的文采也出不来! 请大家多行好事、少出邪招,多发精华、少放垃圾!

网友E:
我想你进气口阀前压力是恒定的吧,如果是这样用PID可能没什么用了,你最终目的是要出水口定量定压的喷水吧,结果导致开关震动.如果可以控制进气压力就好办了,设定一个压力,当罐内压力波动不大是时调节进气压力,当波动过大时,调节出气阀.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了,刚刚做了一天实验,还是时好时坏的,郁闷呢。 TO123兄: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水锤,我大概用秒表测了,要30秒才会消失,有时候甚至50秒才会消失,压力才能稳定下来。不过在经过10秒后会比较稳定,以后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 TO松兄:您是不是幽默的天津人呀?我就在天津。您对平滑值的分析很有道理。关于压力稳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我的目的就是用控制气体压力来控制液体稳定喷出就好了。由于这是对原有手动系统的自动化改造,我轻视了手动的优势(那就是可以无限精细),选择了量程为0-344.5 kpa的压力传感器,其输出信号为0-100mv,我匹配的放大电路放大信号47倍,就是说,最后到单片机AD采集口的电压范围是0-4700mv,单片机AD精度是10位的,范围是0-5v,所以单片机可以分辨5mv,折合过去到气体压力,就是分辨366.5 pa了!其实我经过了大量实验,发现稳定喷射还是可能的,这个分辨率就够了,关键是解决气体压力波动的问题就好了。另外,铝罐给气体体积大概在3升左右,进排气管内径是3mm。电磁阀是MAC的,开6ms,关2ms。源气体是空压机,范围到1.6mpa。 TO风兄:采集在100毫秒左右的,罐里面的压力保持在±500pa左右就可以了。实现方式也不能用其他了,这是对原来系统的改造。 TO rain兄:您理解的工作方式很对,但是调进气压力不现实,我不想再做改动了。

楼主:
我说的可能太粗略了,大家不太明白,我说说具体情况吧。铝罐中的压力先升到160kpa,液体(粘性不大的药液)喷出后,压力降低到135kpa左右,液体可以以比较慢的速度,稳定匀速喷射。波动范围在1kpa内就行(实验观察过的),当然这是我的与压力传感器分辨率有关的,不知道是不是选择更加精确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
TO 松兄:我现在感觉太小看原来的手动系统了,选择的传感器和单片机分辨率都不富裕。不过通过很多的实验,发现还是可以达到目的的。具体是不是1kpa我不能很精确的说,感觉差不多,因为在现在的系统中是这样显示的。我不是搞流体控制的,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不懂,我是搞单片机的,恰好跟化工的一个项目合作了,把原来的系统自动化改造,这一改造,才发现流体控制真的挺难的。 以后还要请各位前辈多指点呀。

网友E:
我觉得用开关阀去控制是不可能没有波动的.当阀第一次全开是肯定会有压力冲击,这个怎么解决?我想不通,单片机我不懂,可能你可以通过单片机的软件实现压力平滑控制.你不想去改动硬件,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方法.

网友D(2006-04-20):
用一个先导式减压阀,进口是压缩空气,出口进水罐,先导阀的信号反馈管接到水中,需要多少压力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先导阀的弹簧调节螺丝。

网友F:
出水口有电磁阀吗

网友D:
出水口不用电磁阀,但是要选择指挥器(先导阀)与主阀分离的那一种减压阀(调压器),要求该阀的稳压精度在5%以内,且关闭压力不超过设定压力25%的减压阀(也叫调压器),压力到达设定压力后这种阀门会自动关闭,所以要关闭压力低的。

网友G:
在电磁阀的出口/入口接头里加限流孔板,口径可以不断试,很节省费用的。

网友H:
你可以在PLC中对电磁阀的控制,设计延时,应该可以避免出现电磁阀开关波动

网友I:
找我吧,可能对你有帮助,我是天津的,搞液压气动的,也搞一些工控设备,我的QQ;353536894

网友J:
进气用比例阀可以吗?

网友K:
其实用电动阀是可以解决的,也花不老几个钱

网友J:
有没有出液阀?
用两个电磁阀并联, 先开一个进气,延时几秒后再开一个进气理论上可以减小进气冲击的.一直保持出液阀关闭,直到气体压力达到一定的压力后打开出液阀(这里加强滤波,会对开阀时间有一定影响).
这个方案是用恒压源来保证罐内空气压力.
仅供参考

网友F:
果然是百家讲坛

网友L:
把进口压力调至稍微高于罐压,出口用节流阀,这样压差低,流速稳定,自然就好了

网友M(2009-01-14):
各位高手:电磁阀产生的水锤现象,用活塞式先导电磁阀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