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扭矩控制时编码器的选型

楼主(2005-05-24):
不知哪位高手知道当使用伺服系统的扭矩控制方式时想让伺服系统拧一个固定的扭矩(如10N.m),拧得越精确越好,编码器如何选型?也就是说这时应选17位的还是2500p/r的,我不知道这时编码器精度是否对拧紧结果有没有影响或贡献。

网友A:
说法有问题,编码器是一种角度(或者位置)传感器,它不适合作为力传感器用,如果需要精确的控制力矩,还是选用专用力(或力矩)传感器,价格都比较昂贵。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实际上基本为开环控制,转矩控制精度都很低。一般伺服驱动器有一定的反馈,就是用电流互感器测得电机的三相电流间接测得转矩(永磁同步电机理想状态下电流同转矩成正比),但不适合精确控制转矩场合。

楼主:
感谢忘忧谷的回复。我再补充一点,这个系统确实已选用了扭矩传感器用来检测扭矩,但这时编码器应选17位的还是2500p/r的,不知那种会好一些,伺服系统拧得好一些还是没什么区别?

网友B:
我认为你测扭力只是测一个相对值(相对于0扭力),没有必要用绝对值编码器,你如果要高精度,可以选分辨率更高的编码器,如3000、5000或更高的。

网友C:
选什么编码器,与扭力是否精确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