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各种流量计的优缺点比较

楼主(2005-05-24):
本人听说过的流量计有数十种之多,但没有真正的了解各种流量计的 测量方法、 适合测什么样的 介质、有哪些 注意事项、 各有什么 优缺点、 价位 如何等。这里提供以下几种想请教各位前辈明示,先谢过了。 1、涡轮 2、涡街 3、电磁 4、弯管 5、超声波 6、差压式 7、转子 8、热式 9、齿轮 10、靶式 11、质量 12、浮子 13、蒸汽 如有不全,还望弥补!

网友A:
如果你是要选型,可以将你的参数写出来,大家就会帮你选了,如果你只是要比较它们,了解他们我建议你去书店买一本专业的书籍来看看就知道了,这么多大家也没有时间一下给你解释清楚呀!对吧

网友B:
我现在一般用的是差压的,变送器用3051的

网友C:
哦,我知道这款变送。

网友D:
热血青年:我建议你去书店买一本石油化工自动控制设计手册,是化工出版社的,陆德民主编的,里面的内容比较全面啊!

网友E:
再补充一点儿 现在国内大部分的厂矿企业还在使用孔板,孔板这个东西(忍不住要批判一下了,呵呵)优点是价格便宜,国产的也比较多,但是由于现在的材料科学和的局限性使得孔板在使用和维护方面比较的差。首先,安装时比较的麻烦,不能在线安装(必须停车安装),焊接部分比较多(产生泄漏的可能性大),产生的压损也非常大;维护的时候必须停车,而且孔板的锐角部分磨损导致测量精度的下降也是非常常见的,这种磨损是永久性的损伤,只能通过更换新的来解决。 于是so奇怪为什么国内的厂家还在大量使用孔板,呵呵 国外的大局面是差压式的,超声波的,电磁的等等的普及了,这个也是国内以后的必经之路。bs孔板一个~hoho 以上云云权做一家之言,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您要是不爱听就当我在YY) ^_^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谢谢你们的回复!

楼主:
to:liuxingganyue,谢谢你的推荐,我有时间去看一下。

楼主:
哪位老师知道靶式流量计和浮子流量计的原理,请教一下。

网友F:
新一代智能靶式流量计,集流量,温度,压力检测功能于一体,采用先进的单片机技术和电容式力传感器,产品无可动部件,抗振动,杂质,干扰能力强,具有操作简单,安装容易,免维护,故障自检,运行费用低等一系列特点。已广泛应用于下列介质的计量,解决了多年来业内疑难流量计量。如半水煤气,焦炉煤气计量,重油,渣油计量,沥青,液体石蜡,甲苯,硫酸,天然气,甲烷氯化物,烟道气,氯气,污水,纯净水,等其他特殊介质。

网友F:
靶式流量计是用力传感器作为检测件,只要流体流动对靶板产生作用力就可测流量,近年来在各种恶劣工况下应用优势特别明显.

网友G:
我们常用的浮子流量计价格便宜,但一般装在回油(低压)系统。可用于液体和气体。 齿轮流量计比涡轮流量计精度差,体积也稍大,但优点是液流方向可是正反不限。

楼主:
谢谢乐生兄,我对靶式有了一定的了解。看没见过实物,你能给我传一个产品图片过来吗? QQ426346533@163.com

楼主:
谢谢张玉香,不知道浮子检测原理是怎样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F:
靶式流量计图片,

网友H:
把式的,若所测介质会不会结在那个靶子上。而影响测量值呢??

网友I:
我厂要安装几台流量计来测蒸汽,请大家指点一下到底用什么样的流量计好呀!!!!

网友J:
lyx0506,测蒸汽的流量计有很多种选择,可选孔板,涡街,质量流量计,关键看你被测蒸汽的温度,是过热蒸汽还是饱和蒸汽?还要看最大和最小流量来选择。我的QQ64646190,有机会可以互相交流。

楼主:
不知道靶式流量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K:
大家好,我们主要做便携仪表.主要是用于数字电视测试,航天测控,产品种类多.到时可选

网友L:
补充一款:刮板流量计,测量精度0.1%,适用于粘稠液体

网友M:
我公司的空气质量流量传感器AWM43600在电缆冲气机上应用很广泛!

网友N:
一高的疑问很对。气体内的杂物,在高压力大流量的情况下,破坏力极大,我们公司的金属涡轮都打得坏!不锈钢的主轴都能拧得断。所以我猜,改产品适应余地压力,得洁净气体测量

网友H:
他们是在哪种场合用啊,有多大压力?tuotuo002

网友O(2007-01-05):
我现在想测量燃油锅炉的渣油,应该选择什么流量计比较合适?靶式的怎么样?

网友P:
说说均速管吧

网友Q:
大家都好强哟.我们主要是销售质量流量计,是代理,技术很不清楚.

网友R(2007-05-22):
 我现在一般用的是差压的,变送器是EJA的.

网友S:
我使用管理了20多年的流量计,感觉瑞士rittmeyer的流量计最稳定,如果有测量难题的同行,不妨试一试....

网友T:
对控制精度不高的场合可用涡轮,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