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绕线式及感应式电机的节能问题

楼主(2005-05-24):
请各位大侠帮帮我,最近我遇到了一些感应式及绕线式的电动机想做变频控制,尤其是压缩机上的使用比较多,由于它们的定子和转子都需要通电,不知这两种电机用变频该要怎样控制,节能效果如何,谢谢各位!

网友A:
绕线式的电动机要把转子线圈短路再改造。 {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