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做pc输入的人机界面

楼主(2005-05-24):
这里的大多数人机界面都是触摸屏与plc连接的, 但是我需要一个可以和PXI(或者pc)连接的触摸屏。 具体应用为 在pc上运行labview的vi, 而把触摸屏上的控件和vi上的控件对应起来,从而脱离显示器和鼠标。 此外也需要通过触摸屏实现有限的计算机控制功能, 如运行程序,重起或关机等。 现有的触摸屏能否提供这样的功能呢?

楼主:
附加说明: 我并不需要640*480或更高解析度的标准触摸屏,因为我只需要通过屏幕操作有限个控件。

网友A:
有,不过不带组态,带驱动程序,就是代替PC的鼠标用的,和我们去银行、机场等公共场合见到的查询装置很象。使用方法就是将屏安装在电脑的显示器表面,然后安装驱动程序,具体情况请查看http://www.51touch.com/里面有。

楼主:
首先谢谢 “凡夫俗子” 朋友, 但是您提供的并不是我需要的解决方案。 也许是没有表达清楚, 这里重复一下要求: 由于只需要通过人机界面实现有限的功能, 所以我不需要标准显示器显示所有的信息, 我只要一个触摸屏显示我要的有限的控件。也就是说, 我需要一个能代替显示器和鼠标的hmi,并且充分利用其组态功能。 希望能提供帮助的朋友不吝回复。 谢谢

网友B:
如果要买个触摸屏来这样弄的话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买台带触摸的平板电脑得了,你要求的功能都能做到,方便又省地方。

网友A:
呵呵,我的理解是您使用PC上的“labview ”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显示,而画面部分想使用现成的组态的图库和控件来显示。。。 还是我说的那解决方法,加个屏在您使用的显示器外面再安装驱动,组态部分您只能选用例如组态王、昆仑通态等PC机上使用的组态软件和labview进行数据兼容。。。或者您自己用VC、VB开发个显示的画面用于显示labview 您说的触摸屏里的组态只能使用在触摸屏内部,它连接的控制器一般都是PLC控制器,它的通讯格式、协议和询址方式等等都是按传统PLC或类似的控制器的地址编译的。如果您一定要使用难度很大,首先要解决触摸屏作为显示器使用的驱动程序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要重新开发个集显示器、触摸板、组态(PC上使用的组态)于一身的器件,成本和时间还不如您采用上面的方法解决呢。还有就是这样触摸屏的尺寸和分辨率问题,尺寸太小了分辨率太小了您怎么显示您电脑的内容啊,可能会造成一个图标占了大半个屏幕,您找个东西要点滑条半天,呵呵, 简单的方法:PC+显示器+触摸板(带驱动)+PC上运行的组态或自行开发显示

网友A:
GUA说的也可以,买台带触摸的平板电脑,再整个组态软件一装就OK了,FIX、组态王等等都行,。。。 labview自身不是带显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