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控制问题求助---多点控制单点

楼主(2005-05-24):
现遇到一个现场工况如下: 需要从8个不同的控制点(每个点相距30M左右),控制一台变频器的转速. 要求在任意一点都可以进行转速的完全控制(即在每个点都能调节变频器的转速从0%--100%)。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控制点在工作吗?信号电压0-10V可分别用8个独立电源提供,有一个控制点在工作时其它信号电源要关掉。

网友B:
如果你的变频器的输入端子有“升速(UP)”和“降速(DOWN)”的功能的话,可以用外接触点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可以装一个“电动电位器”或“电子式电动电位器(输入触点开关信号,输出0-10V模拟信号)”。或是换一台有“升速(UP)”和“降速(DOWN)”的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B:
这么多天没见“孺子牛”回音,是否已经解决了。请介绍你成功的经验。